伟力k110 + 4桨 + DTS 黑鹰像真机壳

楼主(2017-09-11):
还在测试螺距与油门中,耗电了点,650毫安25c只能飞3~4分钟航线

网友A:
5米外 啥都看不清

网友:
来一段视频吧!

网友B:
负载高了,绕电机降低KV值吧

网友:
直接上2s的吧

楼主:
请问伟力110能上什么2s电机?电调用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载高了,绕电机降低KV值吧

这个。。不会啊。。。

楼主:
等调试好了再拍拍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5米外 啥都看不清

在5米内飞飞过过眼瘾就好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5米外 啥都看不清

主要是能摆在电脑前,同时不是静态,还可以偶尔飞飞

网友:
非常漂亮,想请教下,壳买回来里面是怎么安装固定下来的。

网友C:
你好楼主 ,最近我也准备这么改 请问 你的4桨 是用的 K123 的 大点桨 还是 K124 的桨,另外机壳大概多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楼主 ,最近我也准备这么改 请问 你的4桨 是用的 K123 的 大点桨 还是 K124 的桨,另外机壳大概多重?
...

我不清楚124的桨是什么样的,我用的是123的桨

(对了,请问123跟124的桨不一样??

机壳40克,装上机壳后,基本上原装电池悬停只能飞1分钟了,我用了650毫安的电池,能飞3分钟,

同时,我把电调装在窗的外面,因为在里面发热严重,机壳散热不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不清楚124的桨是什么样的,我用的是123的桨

(对了,请问123跟124的桨不一样??

K123 的桨 比 K124 4桨EC145 要大一些,长一些。K124 的电池是 720毫安   K123的 我的电池是500毫安。 这个壳子40克对1S电池的飞机是重了。 K124的壳子在 17-18克 按你说的 壳子40克的话 等于重了一倍多,而且 桨比K123 还多了一片,阻力也会增大。 时间飞长了 电调或者马达会烧么,发烫应该会很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K123 的桨 比 K124 4桨EC145 要大一些,长一些。K124 的电池是 720毫安   K123的 我的电池是500毫安。 这 ...

原来如此,还是123的长桨好看一点。(没想到145更小啊。。。)难怪我换3桨比4桨好飞。
发热的确严重,我只好把电调安装到机壳外面,刚好机壳外有导 dan遮住了,看不太出来。

冬天飞应该会好点,夏天连飞123都发热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