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飞翼双70Su35的接线方法及天九控的混控方法!!

楼主(2017-09-11):
本人用天九控,9通有一通道做飞控开关,剩下8通如何分配!跪求混控接线法方或者接线图!

网友A:
我是futaba用的7008接收机,前5个通道不用说了吧。舵机有矢量1矢量2和矢量3的舵机插口。分别插6和7和8通道。然后控上调混控,1混6.7.8正确一个通道,2混6.7.8找到正确的。4混6.7.8找到正确的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futaba用的7008接收机,前5个通道不用说了吧。舵机有矢量1矢量2和矢量3的舵机插口。分别插6和7和8通道 ...

好的,非常感谢,我试试!

楼主:
还是搞不明白,有没有用天九遥控器的来讲解一下,跪谢了!!!

网友:
书中自有黄金屋,混控你也没说谁跟谁混,好好看说明书吧

网友B:
哦!有人着急想装起来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有人着急想装起来飞了

要把基础夯实了就装机

网友C:
用天9N年了 还是搞不懂混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天9N年了 还是搞不懂混控

已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