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市面上的高压电调哪个选择更好一些呢?

楼主(2017-09-11):
现在备选的有好硬160/200A,凤凰160A,k牌160/200A(蝎子的好像很少见就不考虑了),各位大佬推荐下备选呗,k牌很贵倒是真的。顺便问下大佬们亚拓850MX可以上200A电调吗,如果要200A电调马达该怎么选择呢

网友A:
上500A电调都可以。向下兼容。但是160就足够700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500A电调都可以。向下兼容。但是160就足够700级了

明白了,大佬感觉哪个电调比较好呢,稳定性之类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明白了,大佬感觉哪个电调比较好呢,稳定性之类的

我推荐好淫设置简单 售后方便。性能也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推荐好淫设置简单 售后方便。性能也挺好

那可以考虑好硬了,不过高压电调bec普遍好像不稳,是不是要加一组独立bec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可以考虑好硬了,不过高压电调bec普遍好像不稳,是不是要加一组独立bec

看你什么舵机。
电容肯定是要加的。 如果是大功率舵机最好再加组超级电容或者备用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可以考虑好硬了,不过高压电调bec普遍好像不稳,是不是要加一组独立bec

直接2s供电吧!记住双电源供电,不要给电调倒输。就是2s独立电源不要高过bec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2s供电吧!记住双电源供电,不要给电调倒输。就是2s独立电源不要高过bec电压。

好的明白,打算回来组个7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什么舵机。
电容肯定是要加的。 如果是大功率舵机最好再加组超级电容或者备用电

好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

我亚拓舵机用BEC妥妥的。  但是550用的800级舵机。当时没电容 分分钟干保护了   现在电装都夸级装。严重超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亚拓舵机用BEC妥妥的。  但是550用的800级舵机。当时没电容 分分钟干保护了   现在电装都夸级装。严重 ...

舵机是DS820那种亚拓舵机吗?感觉现在的舵机确实电力需求很高很高

网友C:
一直用CC 的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直用CC 的路过

这是什么牌子……求教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是什么牌子……求教

凤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凤凰

ok,明白了

网友:
一直使用好硬!

网友E:
看用什么控,如果vbc的话,蝎子新款电调可以用控设置,还有电压,电流,转速等很多参数回传,控上可以直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用什么控,如果vbc的话,蝎子新款电调可以用控设置,还有电压,电流,转速等很多参数回传,控上可以直接 ...

控是扶他爸的,估计都要用设置卡了

网友:
凤凰便宜,质量也还可以

网友:
建议好盈200,大力士B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