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飞机的效率和电池的容量问题

楼主(2017-09-12):
我发现身边的很多模友看飞机的效率都爱用多大的电流能平飞来衡量,其实一开始我也犯这样的错误,认为只要电流小能平飞就是效率高,后来我才发现这是一个误区。飞机的效率怎样不单纯只用电流来衡量,如果非要用电流来衡量的话也应该是电流×电压和时间的积分,那就是单位时间内电流做的功了,这样才能说从用电的角度来衡量飞机的效率。关于飞机的效率第二个方面就是机翼的翼型及长度,很多人认为大机翼能让飞机升力更大,效率更高,因为单位时间内耗得电量少了,自然效率也就高了,这样想其实是片面的,如果追求空中的续航时间更长,无疑加大机翼或更改大升力翼型是对的,但如果追求续航里程,那就要尽可能不要用过大机翼或者大升力机翼,因为电量是有限的,假设只靠飞机自身的电量来飞行,大机翼只会将速度转化为过多的升力和阻力,而让电机做的功没有更多的变为飞机的动能,从而造成续航能力的下降(如果善于寻找气流就是另一码事了,前面说的只针对无风天气)。

第二个要说的就是关于电池的容量,很多人都习惯于把电池从卖家标称的满电电压放到最低电压所放出电流的多少来测试电池容量的大小,其实这是不准确的。真正对电池的能量测试应该是用功率和时间积分,也就是wh,例如一块2200mah的锂聚合物电芯如果从满电放到卖家给的最低电压,例如2.6v,才总共放出2200mah的电流,那这个电池也可以说是虚标的次品,因为后面放出的电流是在很低的电压下放出的,功率严重不足,总的算下来达不到正常锂电池的做功总量,即便和正常电池放出的电流是相等的,容量也是不达标的,当然18650电池例外,这种电池本来放电深度就深,所以18650放电电流总量必须要超过等容量的普通航模锂电,才能说两块电池可能一样,具体如何还应该用功率计实测。

说的不对的地方请各位大神斧正,本人只是针对身边模友和群里一些模友常容易犯得问题做些讨论,不一定适合于所有模友。

网友A:
学过物理的都不会只看电流吧………

网友:
然后呢 该炸鸡还是炸鸡 嘻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过物理的都不会只看电流吧………

对啊,然而我身边的和群里的很多模友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大家比较电流,一般是对同一机型,同一配置,重量相当,巡航速度差别不大的情况下。不同机型单纯比较电流没有有意义。

网友B:
人家看电流一般针对的是同一架飞机。同一飞机电流的变化远远大于飞机速度的变化,所以最小平飞电流差不也就是飞机航程效率最大的时候。是你误解了这种粗略估计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家看电流一般针对的是同一架飞机。同一飞机电流的变化远远大于飞机速度的变化,所以最小平飞电流差不也就 ...

那我加的很多群里很多人只要看到别人发的DVR视频里电流很低就说飞机效率高,连电压是多少,几s电池都不看

网友:
同样配置,还是开电流直观

网友C:
其实说到电池,hyperion的电池是我用过的最不虚标容量的。以前用过他们的一个电池,不管用后怎么发热,但就是金身不坏。
https://shop274568938.taobao.com/category-1314987112.htm?spm=a1z10.5-c-s.w4010-17017838648.25.41f58d4cbXlXxz&search=y&parentCatId=1314850936&parentCatName=HYPERION+%C6%B7%C5%C6%D7%A8%C7%F8&catName=G7+3.8V+75C+%CA%AF%C4%AB%CF%A9%B8%DF%D1%B9%EF%AE%B5%E7#bd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说到电池,hyperion的电池是我用过的最不虚标容量的。以前用过他们的一个电池,不管用后怎么发热,但就 ...

请版主速删广告垃圾

网友(2018-02-14):
mah/km  比较合理

网友:
mah/km/kg  三个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