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师走了,自己画的图730,e800动力,吃灰了。求好心人娶回家吧

楼主(2017-09-12):
工作室有个闲置的730轴距六轴航拍无人机 大疆动力。机师走了,云台减震还没调试好,其他就绪放那真心疼。赶紧出嫁了吧。大家看看机器怎么样https://i.58.com/1QkNtO

qq459030512

e800六轴动力。跟悟的动力一样,就不用多说了

自己画的图,防s900架,v2控蓝牙调参,屏显数据。

格式三块,12000两块几乎没用过,10000一块。

e800动力,遥控,显示,壳

索尼5n,前面胶带粘的是红外控制模块,可以遥控控制拍照和录像。

索尼5n没毛病。

充电器我就不说了吧,还带无线模块。

显示器底座以改装,不再摇头晃脑

18路滑环

网友:
快拆桨  不错   之前我也做了一套飞跃机架+E800

网友A:
这个结构飞出来会有果冻,是吗,别问我怎么知道的,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结构飞出来会有果冻,是吗,别问我怎么知道的,蒙的!

恭喜你答对了一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结构飞出来会有果冻,是吗,别问我怎么知道的,蒙的!

在我印象里 e800 动平衡非常棒的 就这样还有果冻?你怎么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我印象里 e800 动平衡非常棒的 就这样还有果冻?你怎么蒙的?

这边减震还没调试好,机架还是上翘3度的机臂,估计是减震球,或者是起飞重量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我印象里 e800 动平衡非常棒的 就这样还有果冻?你怎么蒙的?

问题在于你怎么把云台跟飞机连起来,放在什么位置很关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结构飞出来会有果冻,是吗,别问我怎么知道的,蒙的!

请问 果冻是什么东西 震动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 果冻是什么东西 震动吗?

果冻效应是你相机ccd的刷新率比震动的频率慢而产出的结果,直观一点就是拍出来视频没有规律的波动,远处的大楼前面总感觉有层热浪一样,摇来摇去的

网友:
这么好的媳妇,留在家里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果冻效应是你相机ccd的刷新率比震动的频率慢而产出的结果,直观一点就是拍出来视频没有规律的波动,远处 ...

解释的精辟~~~

网友D:
这种大型的装备用钢丝减震云台方案最好了。我之前就用钢丝减震,用的是自行车的刹车线做的云台减震神器。谁用谁知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架很赞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大型的装备用钢丝减震云台方案最好了。我之前就用钢丝减震,用的是自行车的刹车线做的云台减震神器。谁 ...

哥们我能参考一下你用的减震么,什么型号,怎么配

网友:
感觉没什么价值

网友(2017-10-14):
引用 楼主:
哥们我能参考一下你用的减震么,什么型号,怎么配

可以看下我以前的帖子

网友:
楼主做这一套多少钱?

网友:
现在玩这个机机的人还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