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模拟器怎么下载新机型

楼主(2017-09-12):
目前很多普及机型都没有 比如470l 450L 380 420 kds 5.5 7.2之类的都没有 要怎么下载

网友:
很多机型没有的

网友:
凤凰无法主动下载,这能等着它更新增加新机型。

网友A:
呵呵,都差不多,选小机机漂,费眼,大机机好练。机型不是主要的,主要练习条件反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都差不多,选小机机漂,费眼,大机机好练。机型不是主要的,主要练习条件反射

有道理!

网友B:
凤凰还是算了吧,要说模拟真实环境,RealFlight显然更胜一筹

网友:
要手动下载的

网友:
可以去主动下载,你说的那几个机型只有kds5.5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凤凰还是算了吧,要说模拟真实环境,RealFlight显然更胜一筹

g7我飞了一段时间 起飞的感觉和真机比较像 飞起来我觉得比凤凰还要稳  其实大差不差 都一样

网友C:
点系统设置_downloads然后就看见飞机了!点击下载就行了!

网友:
模拟器还飞啥470,380啊,飞700炸机不心疼

网友:
引用 网友C:
点系统设置_downloads然后就看见飞机了!点击下载就行了!

上面说的新款机型都有么?

网友:
模拟器里基本飞的飞机都要比真机同级别低一级别

网友D:
练练条件反射

网友:
程序更新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凤凰还是算了吧,要说模拟真实环境,RealFlight显然更胜一筹

这个模拟器比凤凰机型更新快也多,就是仿真度略低,飞过自旋翻都炸不了,有点假。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个模拟器比凤凰机型更新快也多,就是仿真度略低,飞过自旋翻都炸不了,有点假。

没大明白你的意思,你是希望飞自旋翻的时候炸机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大明白你的意思,你是希望飞自旋翻的时候炸机么?

我意思胡乱画圈飞自旋翻,飞机都不会炸

网友(2018-05-08):
我的电脑是linux的.怎么安装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