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直升机与四轴。

楼主(2017-09-12):
大佬们能不能解释一下,为什么相同重量的四轴和直升机的续航时间不一样?四轴时间更长

网友:
机械损耗能量小

网友A:
電池一樣嗎?

网友:
直升机舵机会损耗一部分能量转为热能 机械部分不会很平衡也损失一部分能量 再加上 旋翼头等处金属较多比四轴重 就这样 我认为的 不对之处请指正

网友B:
直升机基本都是为了3D特技设计的,转速很高浪费一部分效率,还有大桨的对称翼型也是为了照顾倒飞负螺距设计的效率很低。尾桨单纯为了抵消反扭力又消耗一部分动力。
而多旋翼所有的桨都负责升力,翼型也是为了升力设计最高效率翼型,姿态控制只需要一部分桨降低转速一部分桨提高转速。

我只理解到这些,其他请大神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升机基本都是为了3D特技设计的,转速很高浪费一部分效率,还有大桨的对称翼型也是为了照顾倒飞负螺距设计 ...

多谢

网友C:
呵呵,四轴费电,3D直升机不为航时而飞,按飞行时间调的直机,肯定比多轴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四轴费电,3D直升机不为航时而飞,按飞行时间调的直机,肯定比多轴长

没错  就像穿越机暴力飞行也只有3分钟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四轴费电,3D直升机不为航时而飞,按飞行时间调的直机,肯定比多轴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四轴费电,3D直升机不为航时而飞,按飞行时间调的直机,肯定比多轴长

呵呵,四轴费电,3D直升机不为航时而飞,按飞行时间调的直机,肯定比多轴长

网友:
魔改450直机续航最长记录2小时40多分钟,歪果仁没事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四轴费电,3D直升机不为航时而飞,按飞行时间调的直机,肯定比多轴长

感谢

网友:
据了解桨越大效率越高,好像是直升机比多旋翼徐航能力高。

网友D:
直升机悬停时的油门比航线时要大,穿越机就没有这种感觉。所以我认为直升机以合适的速度巡航会比穿越机的续航时间长。

网友E:
这个问题研究讨论很多次了,直升机效率高,只是航模直升机不是为了长续航考虑的。否则大型直升机早就改四轴的结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研究讨论很多次了,直升机效率高,只是航模直升机不是为了长续航考虑的。否则大型直升机早就改四轴 ...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升机悬停时的油门比航线时要大,穿越机就没有这种感觉。所以我认为直升机以合适的速度巡航会比穿越机的续 ...

感谢!

网友:
桨面积、电池能量、起飞重量等约束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对比才有意义

网友F:
单旋翼带尾桨直升机目前依然是世界上悬停效率最高的飞行器。。
而且这只是悬停哦,要是跑航线,直升机的功率会更小,而且小很多,反观多旋翼,跑起来只会比悬停更耗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单旋翼带尾桨直升机目前依然是世界上悬停效率最高的飞行器。。
而且这只是悬停哦,要是跑航线,直升机的功 ...

好的

网友:
如果是为续航而设计的直升机,那四轴的效率肯定赶不上。航模上讲的直升机,主要是为了玩暴力3D而生。就好像四轴里的穿越机,你跟它提效率,那就不应该了。

网友:
420级的直机 2600mah 6s  定速50   可以下悬停23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升机悬停时的油门比航线时要大,穿越机就没有这种感觉。所以我认为直升机以合适的速度巡航会比穿越机的续 ...

大四轴也是这个感觉。穿越相对自重太大,因此没感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