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陀螺仪十字盘调平问题

楼主(2017-09-12):
请教各位大神们!
我有一架亚拓500l,mb的陀螺仪,现在对十字盘调平问题有所疑惑,请各位老铁帮帮忙,感谢!!!
之前调试的水平是用螺距齿调的,螺距推到50%(就是0度),每转90度调节一下,但是涉及到3个舵机的调节,所以调平有些费劲,请教老铁们用专用的十字盘调平器是不是方便一些?

网友A:
用专用的十字盘调平器

网友A:
去淘宝上买一个也就35元左右

网友B:
不讲究的话,目测即可。

网友C:
去弄个调平器吧,简单好用。用塑料扎带也可以,必须的会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专用的十字盘调平器

嗯嗯 好的  我也觉得十字盘调平器更加直观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弄个调平器吧,简单好用。用塑料扎带也可以,必须的会调。

嗯嗯  好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讲究的话,目测即可。

哈哈,  之前在外场目测过一次   螺距14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淘宝上买一个也就35元左右

我直接买个亚托的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