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双子星,顺便探讨下

楼主(2017-09-12):
请教各位前辈,双子星优势在哪里,载重大?飞得远?我目前用6S 16000容量的电池,果子飞控 3S 5000电池独立供电,整机重量在4276g 感觉航程大概也就100KM 我的小胖子 4S 10000 就能飞接近这样的航程,所以不知道双子星的优势在哪里

网友A:
其实FPV双发在航程上没有优势的。同样推力两个小桨效率肯定比不上一个大桨。

双发的好处是,其一,螺旋桨气流直接冲刷机翼和副翼,不容易失速,低速时操控性好一些。其二,FPV机头要布置设备,螺旋桨布局困难,要退不能用大桨,尾推如果用大桨,就不方便滑跑起降了。其三,可靠性,一套动力系统挂掉,用剩下的动力还有勉强返航的可能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FPV双发在航程上没有优势的。同样推力两个小桨效率肯定比不上一个大桨。

双发的好处是,其一,螺旋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FPV双发在航程上没有优势的。同样推力两个小桨效率肯定比不上一个大桨。

双发的好处是,其一,螺旋 ...

对,双发的效率不如单发高,好处就是比较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FPV双发在航程上没有优势的。同样推力两个小桨效率肯定比不上一个大桨。

双发的好处是,其一,螺旋 ...

感谢前辈专业解答,这样看来双子星双发机应该是在有效载荷方面优于单发机,还有就是稳定。如果要飞航程或者航高(为了安全,只是遐想)之类的,还是要类似飞翼或者胖子系列这种单发机!至于说到单发返航的问题,我的动力连线没有差动,差动的话就接不了飞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前辈专业解答,这样看来双子星双发机应该是在有效载荷方面优于单发机,还有就是稳定。如果要飞航程或 ...

跟差动没关系 当失去一发动力情况下 飞控通过控制方向 让飞机飞回起始点

楼主:
哦,我的意思是如果采用差动方式链接,那就不好接飞控了

网友B:
你小胖是什么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小胖是什么配置?

2814 1000KV 9寸  4S 10000

网友:
小胖子4S 10000的电池订多飞80分钟吧,也就顶多飞70-80KM,不可能比双子星续航更久,论坛很多双子星很多人飞200公里

网友:
大飞机有大飞机的好处,抗风,空间,拓展性。还有一点,自拍好看哈哈

网友:
个人拙见,要说航程远还是飞翼布局的气动外形,效率最高。z84/3s/7000大佬都飞单程50,前提是飞机调教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