鸭子低速低头,高速抬头,如何调重心?

楼主(2017-09-12):
做了一个鸭子,用的380电机,7.2V锂电。轴和底部的夹角是15度,硬联轴。离水高转速震的厉害,所以油门限制在70%以下。上周日下水。有2个问题,虽然暂时不影响玩但是还是想解决掉,请教下各位。
下水后发现低速低头,高速抬头(70%油门时速度其实也不高),抬的很厉害,头部船底几乎露出来,水和白色尾巴平齐了。
全程就是30%左右油门玩,这时船体正好水平。
我感觉是重心和推力线关系不对,请问重心怎么调整。

另外1个小问题是轴套头部轻微漏水,应该是高速时漏的,因为能看出船体里水被横着甩在了内壁上。前后40分钟,进的水一张面巾纸就擦干了。
是轴套里黄油灌的不结实、不够吗?
电机在头下面,为了仿制意外脱轴,轴上套了一节硅胶油管。电池卡在泡沫架和舵机之间。白色电池只是暂时放进去。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种模型,赞一个

网友:
调角度吧  调重心效果不好

网友:
这壳漂亮呀~虽然不能回答你的问题,不过给你点赞

网友:
电池靠后点,加装压水板

网友:
出轴角度问题,减小出轴角度,慢慢试先不要急于固定轴,待下水试好后再固定好。

网友:
轴少量进水虽说是正常,黄油灌多了有点黏轴,灌少了漏水。我汽油船新装上去轴灌一次黄油,后期每次玩的时候在油杯里加点润滑油就好了,你这个硬轴不知道这样行不行,加上密封O圈试试。

网友:
轴的角度太往下了,角度太大,估计要换个软轴。让螺旋桨推力尽力向鸭屁股

网友:
就是15度角有点大,也可以换个小浆,速度影响不大

网友:
试了几个电机,这种 12V8000转 的 370电机,用2S电池速度正合适,全油门就像这样

动力减小避免翘头。然后还有一点 ,这货开口太大 ,容易进水 不好密封 ,所以 ,尽量 把 里面空间 用 泡沫或珍珠棉什么的 塞满 。
我那第一次下水 ,为了贪玩 “鸭子水上漂 ”P股进水,差点了 ,好在有准备 …………

网友A:
想问一下楼主用的是多长的轴系?我也准备做一个,想请教请教。

网友B:
哪有那么麻烦,首先你电机用大了,我用180电机就嗷嗷的跑了,另外,你下面没有配重,因为鸭子吃水太浅了,高速跑起来肯定会先个一遍倾斜而且抬头会非常严重,看你的图片你把鸭子下面本来是配重的压舱给去掉了,其实根本不用去掉。你可以看看我的鸭子。更简单,楼上的又是水冷,又是内衬的,其实根本没必要。你们弄得太复杂了。

网友:
压水板 能改善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有那么麻烦,首先你电机用大了,我用180电机就嗷嗷的跑了,另外,你下面没有配重,因为鸭子吃水太浅了, ...

发你的鸭子看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问一下楼主用的是多长的轴系?我也准备做一个,想请教请教。

轴长15cm,轴套10cm。380电机可能确实大了,电机屁股已经顶到最前头了。

网友:
一只鸭子你让它跑那么快干嘛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轴长15cm,轴套10cm。380电机可能确实大了,电机屁股已经顶到最前头了。

我刚刚买了380马达,15厘米的轴。。不过我的鸭子长35厘米,好像是比较大的,现在还在路上,不知道合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