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周末又做了个不是三角翼的三角翼

楼主(2017-09-12):
根据小孩的玩具纸飞机来了个小变形,本来想完全照防的,但是电机固定和加固机翼太麻烦,就妥协了。

做好了还没飞,晾一周等胶干透了再去飞。

还想请教大家,这个重心有没有什么办法比较精确的确定,新手第一次做这样的飞机,心里没谱,完全在估摸。

网友A:
重心应该在第一根碳管再往前多一些。。。垂尾和舵面看起来偏小,建议加大。布局不错,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心应该在第一根碳管再往前多一些。。。垂尾和舵面看起来偏小,建议加大。布局不错,顶

感谢!您是根据经验看的吗?
现在还没时间飞,还有个顾虑就是上拱的倒V尾会不会额外的给尾部提供升力,造成低头,还得飞过之后才知道。
还有本来想用V尾控制,把舵开在拱起的尾翼上,但是觉得强度不够,就只好用三角翼混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心应该在第一根碳管再往前多一些。。。垂尾和舵面看起来偏小,建议加大。布局不错,顶

本来想着原汁原味一点,不加垂尾的,后来切下来的材料正好这么两块感觉放着还凑合,就给加了两个垂尾,想着能稳定些还是稳定些好

楼主:
飞了两块电之后炸了,不知道为什么,感觉最后炸的时候有点失控

楼主:
总结一下,感觉这架飞机有两个设计缺陷,一是电机吹的风没法直接吹到舵面上,飞机没速度的时候很难调整姿态,二是舵面太狭窄而且深度太深,应该横向长些,纵向短些,这样强度会好不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总结一下,感觉这架飞机有两个设计缺陷,一是电机吹的风没法直接吹到舵面上,飞机没速度的时候很难调整姿态 ...

螺旋桨后面拱起来的那块大板子是负担。螺旋桨的风吹到上面飞机就不稳定,会乱摆。无法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