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电调

楼主(2017-09-12):
请问各位前辈,我有一个80c,800mah的
电池
,那用20a的电调吗?到底是怎么计算的啊?求

网友A:
完全可以用

网友B:
不是看你電池有多少出力
要先看你馬達需要多少瓦數
單以你的電池看
800mAh=0.8Ah
80cx0.8Ah=64A
電池只是看夠不夠供應給電變
主要是看你馬達多少瓦
瓦/電壓=安培
例如馬達1000W 電壓22.2
1000/22.2=45A 就用45A以上的電變
通常會抓一點寬裕度
就建議50A~60A電變 電池出力最好也大於電變
以上請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