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电压检测从飞控或OSD接入那个比较好

楼主(2017-09-12):
电池电压检测从飞控或OSD接入,那个比较好,都可在显示器里面显示么。

网友:
我是接的飞控,可以在飞控上配置报警电压

网友:
接飞控比较好

网友A:
需要低压报警接飞控 需要看电压接OSD
飞控自带OSD当然直接飞控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低压报警接飞控 需要看电压接OSD
飞控自带OSD当然直接飞控就行了

我是想在屏幕上看电压
如果接飞控上头显上不能看到电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想在屏幕上看电压
如果接飞控上头显上不能看到电压吗

飞控如果自带OSD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如果自带OSD就可以

飞控不带OSD
想在屏幕上显示电压,那就必须接OSD上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控不带OSD
想在屏幕上显示电压,那就必须接OSD上吗

对的

楼主:
谢谢,谢谢各位兄弟

网友B:
引用 楼主:
飞控不带OSD
想在屏幕上显示电压,那就必须接OSD上吗

飞控无OSD或无另外的OSD还可以直接入RUNCAM SWITH2或foxeer arrow v3这两种摄像头都自带OSD,可显示电压,名称及飞行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控无OSD或无另外的OSD还可以直接入RUNCAM SWITH2或foxeer arrow v3这两种摄像头都自带OSD,可显示电压 ...

哦,那样又多一种选择

看来都必须直接通过OSD传,那在屏幕上显示RSSI是不是也必须直接OSD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那样又多一种选择

看来都必须直接通过OSD传,那在屏幕上显示RSSI是不是也必须直接OSD

要在屏上显示RSSI信号值除了接收必须得支持外也必须上OSD了。OSD分为分体的比如MINIOSD和飞控集成OSD,选择后都更方便,功能也与飞控配合得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在屏上显示RSSI信号值除了接收必须得支持外也必须上OSD了。OSD分为分体的比如MINIOSD和飞控集成OSD,选 ...

我是说OSD上的rssi焊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说OSD上的rssi焊盘

你这是分体的OSD得接,与飞控一体的有时不用接这根线也可以采集和显示信号强度。

网友:
就算是外置OSD只要飞控支持(例如mwosd固件的OSD),连接到飞控串口上并且在飞控配置中打开了对应端口,就可以跟飞控内置OSD一样显示飞控上的所有数据。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谢谢各位兄弟

不对, 接飞控上, 飞控用通讯线接OSD。 在OSD上依然可以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对, 接飞控上, 飞控用通讯线接OSD。 在OSD上依然可以看到。

您说的是电压还是RSSI信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是电压还是RSSI信号?

我指电压,其实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指电压,其实都可以。

星期天我试 了一下,电池接飞控,然后在显示屏幕调试菜单里看电压,还是0V没有显示

想看一下OSD的设置,通过飞控连不上OSD,调osd能不能通过飞控连?

网友C:
我以前用MWOSD R1.6 2。 osd板的通讯口先用来刷固件, 设定显示信息的内容和位置。 设定好以后, 此通讯口接飞控的通讯口。对应的飞控通讯口,打开LTM,飞控启用 Telemetry。可以在OSD画面看到,电压,电流,RSSI,等所有飞控有的数据。osd刚上电时, 屏幕显示提示一种特殊的打杆操作,在确保锁机的前提下,按此操作,会进入设定页面,里面就有设定飞控PID等各参数的菜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用MWOSD R1.6 2。 osd板的通讯口先用来刷固件, 设定显示信息的内容和位置。 设定好以后, 此通讯口 ...

请问:打开LTM,飞控启用 Telemetry  这两步在软件的那些页面里调整?

用MWOSD GUI调整OSD可以通过飞控连OSD调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打开LTM,飞控启用 Telemetry  这两步在软件的那些页面里调整?

我这样用是很久前了, 现在都是飞控集成OSD, OSD也用BF OSD了。 以前是CC3D刷了CF, 接了分体OSD。 第一个设定在“端口”(Port),第二个设定在“配置”(Configu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