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B BT650 装机分享

楼主(2017-09-12):
飞机基本装完,也发个贴子与大家分享,不对之处也请各位老魔指正!

SAB的营销及推广使得我这样的穷DS也可以飞上好飞机了,圈里有句话“省钱就是费钱的开始”。这里也要感谢一下MOKA,让给我了一个牛逼的电调 K160

包装及质感

包装及质感

楼主:
侧板按说明书先把画红线的地方打磨一下,底板实际安装略有不同,有位仁兄已经说过,按沉头螺丝的孔位安装就好

侧板及底板

侧板及底板

楼主:
脚架直接用的是传统脚架,这完全个人喜好,个人觉得这种传统脚架看上去更帅一些

楼主:
中心板及舵机主轴安放座,按说明书往上拧螺丝就对了

楼主:
有的部件是上好胶的,我们大可放心,有未上胶需要上胶的地方的螺丝是虚拧的,很贴心!

拍糊了

拍糊了

精度太好了,齿轮间很完美的间隙

精度太好了,齿轮间很完美的间隙

楼主:
越来越有样了

楼主:
电子是原来X7上的 4235-520KV,并不是很明白这东西,能飞就好
轴按说明书的尺寸预留了3毫米富余,最后结果看来还是不错。
这里电机齿的安装会影响到皮带的位置,所以,那个L型护座两个螺丝及机米螺丝先不要上胶,按说明调整好尺寸并上机套上皮带看是否安装完美,我最终确定L座水平端与电机齿上端间隙1MM,确认皮带位置完美(中间位置应该是完美的吧)就可以上胶了。

楼主:
大桨夹安装 说明书这里有写这个垫片是可调整的,我在安装时带垫片安装完桨夹不顺畅,果断取掉,好了!顺了! 安装对的了吧?也请经验丰富的机友指点

尾巴没啥好说的,就是量下内外径就可以装了

楼主:
尾巴安装完成

楼主:
向合利行学习,传播正能量呢吧,万一有哪一小点提醒到了别人 不就是正能量了

网友A:
有道理 完了把我的也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道理 完了把我的也装了

赶紧装起

网友:
省钱就是费钱的开始,大家都攒钱直接上吧

网友B:
这个马达轴承座是新款才有的吗?以前好像没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马达轴承座是新款才有的吗?以前好像没有吧

这个还真不知道,第一次装SAB的飞机,装机还是比较愉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子是原来X7上的 4235-520KV,并不是很明白这东西,能飞就好
轴按说明书的尺寸预留了3毫米富余, ...

4235不错,我的雷虎E700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马达轴承座是新款才有的吗?以前好像没有吧

一直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