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futaba2008接收通电后一直闪绿灯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7-09-13):
Rt请教各位大神futaba2008接收通电后一直闪绿灯是什么情况?

网友A:
戳一下接收机按钮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戳一下接收机按钮试试

戳了,绿灯闪烁变成红灯闪烁一直对不上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戳了,绿灯闪烁变成红灯闪烁一直对不上频

什么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遥控器?

14sg

网友B:
引用 楼主:
14sg

遥控器有没有切换到fhss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器有没有切换到fhss模式?

有的,Fhss一直对不上频

网友:
先開控,再按著接收機對頻鍵( 不要放開) 後接通接收機電源,等紅色閃燈變為綠色長亮後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