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新手,想装台四轴,具体需求如下,请大侠推荐配置

楼主(2017-09-13):
需求和用途:
便携,动力强,抗风性好,留空时间30-40分钟,以fvp为主,不载重,
机架:折叠碳机架,450-580,
电机:动力强,能抗风,拉力大,(4110或大疆e800怎么样)
桨叶:最好是折叠碳桨,至于大小,能和电机完美平衡就好
电调:30A或40A,匹配电机就好,群里好像用30a的居多
飞控:性能稳定,傻瓜式调试,带自动返回,失控悬停,
图传:fvp,距离要远,信号稳定,抗干扰强,最好5公里以上(虽然我不会飞那么远,但我也不希望突然失图),
遥控:距离要远,信号稳定,抗干扰强
电池:根据留空时间,和电机需求定
如果还漏了什么,请各位补充

网友A:
说个在下倾慕的旗舰配:DA500+E800+DJI N3控+DJI-LB2
再来个X4S电池你看着选容量之间取平衡

网友:
fpv留空40分钟   那你很厉害噢

网友:
时间有些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个在下倾慕的旗舰配:DA500+E800+DJI N3控+DJI-LB2
再来个X4S电池你看着选容量之间取平衡

x4s云台?确定可以这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x4s云台?确定可以这样?

之前帮人代买的时候,店铺老板推荐给我的。硬件上的匹配程度没问题。拿到东西的那位仁兄告诉我说,效果还行。

网友:
依照你的这个时间需求上,电池肯定要一万毫安以上。我还是担心你的整体重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之前帮人代买的时候,店铺老板推荐给我的。硬件上的匹配程度没问题。拿到东西的那位仁兄告诉我说,效果还 ...

你先看看x4s的接口在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先看看x4s的接口在说?

接口是有点问题。我转给好朋友的时候,是飞机和云台分别转的,那哥们跟我说用的不错,照你这么说不确定他是否把两件东西放在一块儿用。你可以试试其他版本的云台。平台稳定之后,相机可依据喜好自由变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接口是有点问题。我转给好朋友的时候,是飞机和云台分别转的,那哥们跟我说用的不错,照你这么说不确定他 ...

不是有点问题,是根本就不一样。我真怀疑你用过没有这东西?或者说你看过没有?n3/a3飞控搭载lb2自己组装是没问题用x3/x5挂载板,或者z15云台。但是但是你说的挂载x4s云台,我就怀疑你是真没有见过了,而不是没有用过。先普及一下x4s云台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有点问题,是根本就不一样。我真怀疑你用过没有这东西?或者说你看过没有?n3/a3飞控搭载lb2自己组装 ...

这件事上我只是个过手的,确实没见过。

网友:
在此事之后我没有跟那个人交流过实话说我看过x4拍出的相片儿。但是确实没有见过实体,也没有用过(上次交付时因为怕破坏包装,压根儿没开盒)我个人对那款云台是有憧憬的。还曾考虑过把那套配置DA500换成更大的六轴机架。装配一下自己的飞机出来。真是感谢网友的质量,我是要再学习一下再去选云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件事上我只是个过手的,确实没见过。

我劝你还是别硬撑了。不懂就别装懂误导人家,还店铺卖家推荐你的套餐,你就连基本的都没搞懂,我是实话实说,别介意哈。真心劝你别硬撑你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劝你还是别硬撑了。不懂就别装懂误导人家,还店铺卖家推荐你的套餐,你就连基本的都没搞懂,我是实话实 ...

X4S确实不懂,不撑,承以

网友:
450 - 580 的轴距,限制了桨尺寸,最多 15 了,效率较低。滞空 40 分钟,怕是很难做到。

网友:
图传不是你想要多远他就有多远,自己做了一个y3,1280g,昨天不小心飞到电池没电了,29min,还可以减去重量,加电池容量,目前是6s 2200mah电池。祝你飞上40min

网友(2017-10-21):
你可以看看我的发布。留空40左右。可折叠机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