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1104无刷电机可以做多大的固定翼飞机

楼主(2017-09-13):
1104无刷
电机
4300KV、用1S
电池
6030桨时推力60g,可以做多大、什么样式的固定翼飞机?

网友:
看推力有多大 高KV的只能做高速机型

网友A:
电机推力是飞机起飞重量,不超这个重量,多大都行,越大越好

网友A:
多大桨要看几s供电了,16000转配8寸桨,2s配4寸桨可飞

网友B:
室内小固定翼

网友C:
6寸桨有点大了...反扭很厉害哦

网友D(2017-11-19):
1104电机,还是4000以上kv值的,用 6寸桨,容易烧吧?
我以前1306,电机,3400KV的,上过4030三叶桨,2s,大概5秒后,电机冒烟了
当然我很菜,仅供参考哈

网友E:
这么大桨这个推力,不如用空心杯减速组了

网友E:
要做的话,可以考虑翼展400~500的飘飘机

网友F(2018-01-17):
小无刷kv值太高,都是配多轴的,不适合做单动力用,配1:3减速,外转子不好做。真不如空心杯方便

网友G(2018-02-20):
用三叶桨,做40翼展F22小板机,室内公园好玩

网友G:
说错,30左右翼展。

网友H:
可以做451翼展的f3p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