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三合一设置卡怎么回事?

楼主(2017-09-13):
插电插电调后显示版本号,按任意键显示esc,之后按什么都不会变,不知道是不是版本问题。

网友A:
用遥控器设置!本来准备买,这下节约120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遥控器设置!本来准备买,这下节约120元。

V4你设置看看?

网友C:
好盈官网下软件升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V4你设置看看?

V4很操蛋,wifi模块更贵。v3够用了,有必要v4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盈官网下软件升级

之前升级了,还是没有用。后来发现450电调过热,掉程序,后来又好了,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遥控器设置!本来准备买,这下节约120元。

最好买一个,万一电调掉程序自己可以刷,要是返厂,时间来不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好买一个,万一电调掉程序自己可以刷,要是返厂,时间来不及。

设置卡还可以刷程序?

网友(2017-10-28):
引用 楼主:
最好买一个,万一电调掉程序自己可以刷,要是返厂,时间来不及。

怎么刷程序的,买了,50v3掉程序了。跟你的情况一样。售后叫返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