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艾斯特608不认电池

楼主(2017-09-13):
我的艾斯特用了一段时间后,有几块电池死活不认,无法充电,最后只能用B6充。最近一次插上充电发现,先插电池端,若无电压,再插平衡头,有电压,这时绝对不认电池,所以认为头子有问题(我的电池用T头,接了个xT60转接),所以换头子,问题解决。

网友A:
不關事。608本身就有插拔順序的問題风險存在。我以前個都返兩次廠了。不是好充電器。自己看着辦吧。

网友:
xT60现在很是普遍  还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關事。608本身就有插拔順序的問題风險存在。我以前個都返兩次廠了。不是好充電器。自己看着辦吧。

插拔还有讲究?请赐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