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飞 logo480 哥们 进来说说这飞机怎么样

楼主(2017-09-14):
logo480用480mm的桨 有飞这机的说说 怎么样   炸机成本 飞行手感  相对于其它500级别的JJ 有没有优势不

网友A:
一个天一个地

网友:
奔驰宝马和大众的区别

楼主:
怎么说 就是狗要比其它品牌的JJ好太多了?

网友B:
声音轻,机器也轻,动作比较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声音轻,机器也轻,动作比较柔

和亚拓500x比 不知道哪个更适合练习 都是 470mm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和亚拓500x比 不知道哪个更适合练习 都是 470mm桨

练习的话,logo会不会成本高了一点。。。我平时都是小鸡连,时不时的拿480爽一爽,没敢用logo练

网友C:
豪气万丈。500X机4000套装能拿下来,狗的4800只带个蝎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练习的话,logo会不会成本高了一点。。。我平时都是小鸡连,时不时的拿480爽一爽,没敢用logo练

我好象炸机很少 不过狗价格确实是贵 空机加电机的价格 可以买亚拓500xt套装还多几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豪气万丈。500X机4000套装能拿下来,狗的4800只带个蝎子。

是的 狗就是太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好象炸机很少 不过狗价格确实是贵 空机加电机的价格 可以买亚拓500xt套装还多几百

主要是配件贵哦,炸一次损失比较大
关于炸鸡少的说法,我个人觉得练习的话,即使一直不炸鸡,飞一个便宜多的小鸡和飞一个很贵的大机,心态和反应出来的手感也会有区别的,简单理解就是放不太开~
所以我自己练习都用小鸡

网友D:
从官方数据看,狗480比鸭子500重。虽然一直在飞狗600并且飞得很爽,但是这次我会选鸭子的500x轴传版。

网友:
logo480不错 但是没有亚拓机子好飞 还是亚拓好

网友:
LOGO480,应该没以前的400轻盈好飞

网友:
市面上470mm的桨基本没得选择,而且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从官方数据看,狗480比鸭子500重。虽然一直在飞狗600并且飞得很爽,但是这次我会选鸭子的500x轴传版。

500xt看起来不错

网友:
比較一下xl520和logo480吧

网友E:
我感觉LOGO 480的几个优点
1. 头罩大: 在空中的姿态清晰, 甚至不比550级别的差, 秒杀500X
2. 重量轻:2200转可以做各种动作 4000mah 6分钟没问题 , 电机4015就能带起来 比XL520轻 比500x重点
3. 强度够: 600级的强度的480 炸完不太会有暗伤 侧板 和旋翼头都没问题 塑料件是挺好的
4. 震动小: Logo的机子震动都好 我的不上大桨2200转 80震动
5. 通用配件:XL520冰人很多兼容, 拉长到515也没问题

缺点:
1. 贵, 建议入二手
2. 电池空间有限, 3300mah 的都能放 4000以上的就难了 要看尺寸选电池。我用4000的刚刚好
3. 拆电池蛋疼的一塌糊涂,要用力拔萝卜, 装电池要用力绑 总之蛋疼。

网友F:
炸鸡少飞logo
炸鸡多飞Align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感觉LOGO 480的几个优点
1. 头罩大: 在空中的姿态清晰, 甚至不比550级别的差, 秒杀500X
2. 重量轻:2 ...

太贵了 空机加电机的价格可以买700x加电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炸鸡少飞logo
炸鸡多飞Align

对头 还是align性价比高些

网友:
有过,飞起来安静精准,就是放不开

网友:
加油顶你看好你

网友:
适能力而定, 肯定老狗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天一个地

不要靠传说判断,480我肯定是瞅都不瞅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