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入魔.我的苏27 竟然失控了....

楼主(2017-09-14):
刚入模,选了苏27套件自己组装,遥控器本来想买MC6的,可是正好商家MC6缺货,只有MC6A 和B,听说A不怎么样,商家介绍说B还差不多,于是就选了B,飞机的组装还算顺利,遥控器我也自己改了锂电。昨天第一次首飞,开始还算正常,可是在飞机飞得稍远的时候(200多米)飞机突然失控了,开始好像是左方向舵失灵,飞机打着转越飞越远,这时来回打舵好像不起作用,飞机一直左转着飞出了500多米。我也跟在飞机后面猛跑,可是怎么也跟不上,好在我这里是在农村的麦田里,离飞机大概400多米的时候也基本能开到飞机在那里打转,转了一会就自己炸鸡了。现在就只有控和一堆豆腐杂了
现在想问的是MC6B的遥控距离怎么300米左右就能失控呢?不是说到500-600米吗?是不是遥控内置天线的增益太低?我换成那种比路由器天线稍短些的鞭状机外天线会不会增加遥控距离了?现在不增加遥控的距离我不敢飞了。。

网友:
遥控距离是一方面,航模飞远了看不清楚姿态可能也是一方面,所以航模一定不要飞太远。可视范围内飞,100米就行了。

网友:
换个好点遥控器吧。楼主眼里真好,我一般50多米就看不清啦,视力不行啊

网友:
能飞这么远。我也就100米左右飞飞  高度一般不超过5层楼高 不然看不清啊。就没意思了

网友:
400m还能看见? 望远镜眼啊~

网友:
楼主应该对距离估计有问题,500米什么概念你知道么?半公里了,一棵树都只变成了一个小黑点。除非你的机子够大,翼展三米以上估计能勉强看到姿态。一般大家说的几百米失控很多时候都是飞穿越才能测出来,因为他们不是通过肉眼而是FPV眼镜看距离的。所以实际上你的机子可能在100米左右就失控了,需要好好检查一下。

这是500米高空的航拍截图

网友:
su27 板机最多也就200米顶天了 就那么大的东西  mc6a 很好 我用了年吧 重来没失控 mc 号称固定翼神控啊

网友:
玩这个换一个好点的控,最低也得天地飞吧。省钱就是费钱的开始。随便飞200米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额  并没有什么

网友:
百米左右还行,再远航模的姿态就不好辨认了,新控使用前最好在地面做拉距测试,这样飞起来心里有底。
另外,也许是舵机线没插好或是舵角拉杆没固定好滑丝了

网友:
至少也贴地飞7啊,有个屏幕用着都方便许多

网友A:
富斯i6起步

网友:
一般我都没飞到过楼房以上高度,按照一层楼三米计算60米高的高度飞上去的除载机其他不多

网友:
飞那么远看得见吗?

网友:
200多米应该看不到了呀,有信号干扰吧

网友:
MC6我也用过,控制距离很远的,检查一下是否是遥控器的电池是否正常。

网友B(2017-10-18):
引用 网友A:
富斯i6起步

这个恐怕得英语很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恐怕得英语很好吧?

就那几个单词,简单很,入门神控,一般飞电动,几年内都够,我的快4年了,前些日子换了回中弹簧,手感好的很,一般飞小机不愿意用扶她爹的时候,出勤最多还是i6,他爹还是重

网友C:
天地飞的要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恐怕得英语很好吧?

没有的,一共没几个单词

网友D:
30层楼多高?最多按每层3米计算,大概90米以下,板式苏27飞30层楼那么高,已经快看不清姿态了,大飞机视距内一般不过120米,中型80米,小飞机不过50米(其实已经不低了)。很难想象楼主描述的400米是什么概念~

网友E:
个人觉得应该不是失控了,而是楼主安装的时候舵角没有固定好,导致飞机空中舵角掉落没法控制,因为我也遇到过同样的事情。

网友F:
天地飞的路过,从来不敢飞这么远,都是在操场里盘旋,最高飞350米,小板机已经是一个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