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论坛关于德国 smx 声组设定的讨论

楼主(2017-09-14):
在其他地方看到这则讨论,觉得很不错转发给大家看看。

smx 声组的说明书是德文的,上他们德国的网站又找不到英文板的说明书,send了email问又无回覆,售後好像有点....Orz
无可奈何之下只好自已找,找了很久,结果在外国的论坛找到关於这声组的讨论 : )
F3,F4的线普通是用不到的,F3是警车声用,F4是有液压功能的车,行车电变停止时,液压的电变也可以令引擎声有变化,要与K40电变一起用才用得到($419EUR),但详细怎样接就不知道
设定smx声组的方法打出来方便大家,如下
1、接上AB接头,电源

2、拆除电源线,拆除AB接头

3、接上电源,等2秒左右,会有放气声

4、开始设定
(遥控设置是透明插接上3ch,向上发动引擎,向下响安声)
  1)放气声  -----------------------向下1(细)---向下2(中)---向下3(大)---向下4(最大)---重覆  2)倒车声(普通电变用不到)--向下1(细)---向下2(中)---向下3(大)---向下4(最大)---重覆
  3)停车声  -----------------------向下1(A细)--向下2(A大)-向下3(B细)-向下4(B大)----重覆
  4)增压声  -----------------------向下1(细)---向下2(中)----向下3(大)---向下4(最大)---重覆
  5)响安声  -----------------------向下1(A)----向下2(B)-----向下3(C)----向下4(D)-------重覆
  6)出现警车声
  (每个之间向上一次确定)

5、拆除电源线,接上AB插头

6、 接上电源

7、完成

直6声

v6声

v8声

设定

网友A(2017-11-18):
F4接液压泵马达的比较简单,不需要和德国电调,,只需将F4按正负接入马达,只要马达正向转动,都能联动出油门声
F3的就确实没研究出来怎么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F4接液压泵马达的比较简单,不需要和德国电调,,只需将F4按正负接入马达,只要马达正向转动,都能联动出油 ...

F3和F4的使用方法是完全一样的,只是出来的声音是火警音

网友:
引用 网友B:
F3和F4的使用方法是完全一样的,只是出来的声音是火警音

谢谢指点,还没试过用F3。警笛声就基本用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