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来秀下我的像真机队 哈哈

楼主(2017-09-14):
玩像真机感觉玩到后面不是玩航模了,更多的感觉是搜集机型,哈哈。不过难度比收集拼装模型难度大很多啊。首先都是能飞的,资金投入不小,关键还要能找到像真机壳。
先说下 我的几个像真机。 EC145 、A119 、MD530
涂装么 请大家忽视细节吧,本人不是静态模型玩家,涂装粗糙无比,都是手涂的,还有气泡。大家就凑合看吧。
涂伟力K124 (EC145)最烦,原来的机壳是蓝色的大家都知道。我这家是 德国 ADAC 救援直升机 是黄色的。
等上手开始涂发现严重问题。机壳变绿色了。差点吐血。黄颜色遇到蓝色变绿色了。只好再用稀释液一点点把蓝色洗掉,再重复涂上黄颜色。
下面就上图吧。
看了网友 最近改造的ESKY 黑鹰机壳。我也想准备搞一个,这样机队就完美啦。不过动力以及发热问题 都严重影响续航。难度的确不小。

这个EC145应该也是 1:50左右比例。 我就又配了一个德国奔驰救护车,也是1:50比例。

A119 直升机  4通的

MD530 4通锤子机

网友:
“更多的感觉是搜集机型”,同意同意,玩像真机的,特别是小鸡,性能不是主要的,甚至是必须牺牲的,哈哈~~

网友A:
对了,你这个124用的桨,是124的原装桨还是123的桨?

网友:
停机坪真心好评!

网友:
是DTS的黑鹰机壳,esky的黑鹰貌似还要重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了,你这个124用的桨,是124的原装桨还是123的桨?

桨是124 原装桨。如果用K123 桨 就长了 会打到尾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桨是124 原装桨。如果用K123 桨 就长了 会打到尾桨。

兄弟,能麻烦你帮我量一下124桨的长度吗,我看看把123的桨剪短一点会不会好飞一点

桨螺丝孔到桨端的长度,还有宽度,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能麻烦你帮我量一下124桨的长度吗,我看看把123的桨剪短一点会不会好飞一点

桨螺丝孔到桨端的长 ...

建议你重新买K124 的桨 ,自己剪 剪不准影响动平衡 和气动性能。得不偿失。

网友A:
引用 楼主:
建议你重新买K124 的桨 ,自己剪 剪不准影响动平衡 和气动性能。得不偿失。

我先试试看,麻烦你一下

网友:
对了,用伟力110原装的接收,可以升级其他什么电机和电调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建议你重新买K124 的桨 ,自己剪 剪不准影响动平衡 和气动性能。得不偿失。

手头上有很多123的副厂桨啊,哈哈

网友B:
请问你的MD500是什么机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的MD500是什么机壳??

你搜九鹰 A320机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先试试看,麻烦你一下

总长11.3CM  宽 1.2CM

网友:
引用 楼主:
总长11.3CM  宽 1.2CM

好的,谢谢!

网友(2018-04-28):
改的真漂亮 能教我怎么改吗?

网友:
九鹰319的壳现在还有卖的,你可以改

网友:
请问A119是什么机芯?机壳是哪里买的?

网友:
楼主K124耐用程度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