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收个小飞机,带孩子公园飞

楼主(2017-09-14):
收个小飞机,带孩子公园飞

网友:
淘宝买个不就行了

网友A:
固定翼建议用地平线的小飞机

网友B:
看是想用固定翼多轴机,还是,直升机了如果是孩子玩的话,美嘉欣华科尔,和司马的小飞行器可以依据喜好需求琢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是想用固定翼多轴机,还是,直升机了如果是孩子玩的话,美嘉欣华科尔,和司马的小飞行器可以依据喜好需求 ...

这不是固定翼专区么?肯定是固定翼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不是固定翼专区么?肯定是固定翼呀

建议买300到700元之间的,材质可以选择发泡塑料,好修补,另外查一下配件情况,看看哪个厂牌的配件在网上比较容易买到。综合之后再做决定,仅有这么点儿建议,但愿对你有帮助。

网友:
伟利固定翼要不要?很小,公园飞。

网友:
果断淘宝jbug

网友(2017-11-19):
引用 网友A:
固定翼建议用地平线的小飞机

地平线的固定翼,很多EPS材质的,不耐飞,对新手和小孩来说不太合适吧~
相应的好处是,飞机万一碎了,还可以带孩子一起继续体验做飞机的乐趣,毕竟电装是一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