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行业/自组DIY无人机
改辉胜舵机4000度任意角度可控

楼主(2017-09-14):
由于工作时有一个设备用到了
舵机
,但是没有限位无限转,比如拉线,收放装置。然后我就拿辉胜9克舵机做了一个实验,然后可以用了。有需要用到的可以联系我发教程。
?spm=a2hzp.8253869.0.0

楼主:
4000度任意角度可控,调整输入就可以控制。适用于那些精准收放设备。

网友A:
不错 能介绍下

网友B:
可以,是在里面固定那个限位的拨片吗,我改过一个

网友C:
怎么改 90度的我想改成180

网友D:
教程发来看看

网友E:
支持一下,等教程

网友F:
顶一下,等楼主发教程

网友G:
不错哦,还以为会无限循环下去

网友H(2017-10-24):
有不限位的舵机的,360度转的

网友I:
PWM 的值的可操作范围只有 2000, 所以 4000度任意转是不可能, 要注明误差 >= 2度

网友J(2017-11-27):
楼主上教程啊。。。

网友K:
把电位器拆下来,然后调到中立点,通过调电位器,可以做到正反转同速,正反转差速,以及单向旋转,非常简单的,好多年前就这样改装过。不懂得问我。就是相当于一个有刷电调,加上一个有刷减速电机。某宝也有卖的。

网友L(2018-01-18):
用多圈电位器代替原电位器吗?

楼主(2018-04-11):
引用 网友L:
用多圈电位器代替原电位器吗?
直接替换就可以了3根线!

网友M(2018-05-31):
我在舵機裡面改成磁編碼方案,用Arduino 控制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