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出来麻烦大家了 pvc风动船

楼主(2017-09-14):
我想问问我一整套设备在2.5kg左右用pvc的75mm能浮得起吗?110mm的我怕太大了拿出去玩都不方便.玻璃钢做又太复杂用kt板做有不耐用pvc水管很多人都说太重这个问题我想了很多天都想不出来于是就问一下大师大神们了图一是我风动船的大概配置可能配的不好可以提出意见我做的是同轴反转的风动船我不是为了救援我是为了玩

网友A:
可以算算浮力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算算浮力够不够

我不知道一跟管的重量和浮力是多少

网友:
这个我有经验:
目前PVC管子各家做的多不一样,反正也不贵,你不如先买了,然后称一下单位长度有多少米!
浮力应该是够的,但是浮在水面上的不多了!
反正也不贵,可以试试,不行再说!!!!!!!!

网友B:
955的那种金属舵机就足够用了,没必要20kg的舵机!!!!!!!!
既然使用pvc这种便宜的形式,舵机够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955的那种金属舵机就足够用了,没必要20kg的舵机!!!!!!!!
既然使用pvc这种便宜的形式,舵机够用就 ...

能带动两个2216的电机吗?

楼主:
这个尺寸行吗?用kt板加玻璃钢做的话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带动两个2216的电机吗?

舵机和回转力矩有关,和电机功率的关系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机和回转力矩有关,和电机功率的关系不大!

我想问的是拉两个电机够力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尺寸行吗?用kt板加玻璃钢做的话

不多一张图

网友C:
我用电动车轮胎做的,还没有下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电动车轮胎做的,还没有下水

有图吗?求借鉴

网友:
75的管子足够了·可以到当地建材看看· ·有两种··一种是管壁很硬的那种··虽然结实单很重··还有一种属于发泡类的··比较轻··易切割··强度足够····
还有配置问题··救援船又不是追求速度··用低KV的配大点的桨力量上有优势···电调40A足矣···舵机还是要好点的·因为是矢量··还有现在的什么995  996舵机多为劣质舵机·存在很多问题·大多都是回中不准确·没有主轴承之类的···

网友D:
pvc船阻力大,不适合娱乐。风动船正常情况下,不含电池,重量在800克左右,朗宇单足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pvc船阻力大,不适合娱乐。风动船正常情况下,不含电池,重量在800克左右,朗宇单足以。

我想搞特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问的是拉两个电机够力吗?

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B:
如果不追求高速,可以把中间的断阶去掉,这样做起来方便一点!!!!!!

网友E:
雪碧瓶子,大的那种,又轻,浮力又好,还耐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图吗?求借鉴

还没下水,不知道行不行,用的矢量电机座xxd1400kv电机2200电池,30a电调,9g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雪碧瓶子,大的那种,又轻,浮力又好,还耐操

我也想用雪碧瓶子做个风动船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还没下水,不知道行不行,用的矢量电机座xxd1400kv电机2200电池,30a电调,9g舵机

电动车轮胎阻力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动车轮胎阻力大吗?

不知道,还没下水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还没下水,不知道行不行,用的矢量电机座xxd1400kv电机2200电池,30a电调,9g舵机

这个方案很巧妙啊,造型不错,回头看看能不能捡个轮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追求高速,可以把中间的断阶去掉,这样做起来方便一点!!!!!!

速度还是要追求的但不至于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没有问题!

ok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没下水,不知道行不行,用的矢量电机座xxd1400kv电机2200电池,30a电调,9g舵机

哦哦哦9g舵机够乎够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雪碧瓶子,大的那种,又轻,浮力又好,还耐操

用饮料瓶感觉没有逼格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方案很巧妙啊,造型不错,回头看看能不能捡个轮胎。

我直接在修电动车那里要的,报废轮胎,没要钱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用饮料瓶感觉没有逼格

幸好我没有上图,我做了一个。
外面可以包铝箔,其实没那么Low.我没包,因为我很Low.饮料瓶真心适合风动的浮体。

楼主:
引用 网友G:
幸好我没有上图,我做了一个。
外面可以包铝箔,其实没那么Low.我没包,因为我很Low.饮料瓶真心 ...

可以哦

网友: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 内胎做船体好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