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图,分电板焊坏了,急

楼主(2017-09-15):
第一次装机,完全败给了锡焊,跌跌撞撞其他的勉强都焊上了,但是分电板输出给飞控的BEC 5v负极焊盘焊坏了,铜片不小心扯掉了,正极测试没问题,不是说所有地线都是相通的吗,试了下,怎么接到其他的负极还是不能通,除了换,求大神们给个解决办法。因为所处偏远地区,买个东西要一个礼拜才能到,想如果能解决就先焊上用着,过段时间再换掉。

网友A:
12v用bec转换,或者看看背面有没有5v焊点,瞎说的,不知道对不对前几天我炸鸡也是把电调的焊盘炸掉了,重新背面焊起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用bec转换,或者看看背面有没有5v焊点,瞎说的,不知道对不对前几天我炸鸡也是把电调的焊盘炸掉了,重新 ...

怎么转换啊,不太懂,能说详细点吗。背面没有5v焊点,我看了,只有ESC那几个大的焊点背面有。

网友:
对面那边有5V 12v VCC神马的

网友B:
这个焊接水平没话说,可能焊接时间过长,烙铁温度不够。从受力上看,不能由焊盘来承受线的拉力。

网友C:
焊接,先上锡,两头都处理好,两头放在一起,烙铁碰上几秒钟。时间久了把板子搞坏了,要是电子器件也会被高温烧坏的。所以根据被焊接的面的大小来掌握好温度。学习焊接技术吧!既然是分电板,你要找到你掉下来的那块想通的地方引线,背面是不错的选择。处理好别短路。这个没有技术难度。仔细琢磨一下把负极接通行成回路就可以了。先用万用表量通断,来判断问题

网友D:
按道理说5V,12V是共地的吧,你把地线焊在12V的地线焊盘上试试。

网友:
焊锡一定要用含银的,熔点低,推荐0.8m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焊接水平没话说,可能焊接时间过长,烙铁温度不够。从受力上看,不能由焊盘来承受线的拉力。

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道理说5V,12V是共地的吧,你把地线焊在12V的地线焊盘上试试。

试了,不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接,先上锡,两头都处理好,两头放在一起,烙铁碰上几秒钟。时间久了把板子搞坏了,要是电子器件也会被高 ...

学习了,谢谢,我再去看看教程,重要的是实践啊,我试试

网友:
多琢磨一下

网友E:
那个强光电筒从板子的背面照,然后找出5V走线是从那个元件引出的之间焊上去不就可以了!也可以找出5V走线后挂掉漆焊到副铜板上!看你的水平还是焊电子元件引脚好点!

网友F:
有一把好的烙铁是多么的重要。。。

网友:
焊盘都扯掉了..应该不是焊锡问题...我觉得可能还是手法的问题

网友:
焊点肯定链接在某个部位··在旁边用小刀刮一下看看有没有能焊的地方··用万用表测下····保险起见换新的吧·

网友:
这个是开关电源,你用万用表量一下电容那边有5V,直接红色5V线焊电容焊锡点上,地是共用的,12V地都可以用,怎么看你这个好像是5V电源正负好像是反了,用万用表量找到5V输出。

网友:
焊分电板需要90w电烙铁,60w不够用。另外理论上12v地应该是一样的,找万用表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强光电筒从板子的背面照,然后找出5V走线是从那个元件引出的之间焊上去不就可以了!也可以找出5V走线后挂 ...

对,好主意啊,我正愁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一把好的烙铁是多么的重要。。。

真的是这样

网友:
这应该好似焊功的问题,怪不了焊锡,这样的板子20W的烙铁也够用了

网友G:
要是北 京可以联系我。可以送你一款格普的分电板,马泰克好像也有一块企鹅1129778756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是北 京可以联系我。可以送你一款格普的分电板,马泰克好像也有一块企鹅1129778756

大哥,我加你

网友H:
地应该是共用的,你再仔细用万用表测下5v的地和12v的地是不是通的。如果不是的话就是pcb地分开了。旁边那个写着100的应该是电感,电感是串在输出的,电容一端肯定是地,你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地应该是共用的,你再仔细用万用表测下5v的地和12v的地是不是通的。如果不是的话就是pcb地分开了。旁边那个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