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JX的桨叶

楼主(2017-09-15):
各位大神,RJX的桨叶怎么样呀?有没有比劲旋风的好,用同样的电机装同型号的桨叶,那个提供的拉力大耗能少呀?

网友:
RJX出厂就调校好动静平衡,具体好不好自己权衡

网友A:
大牌子的桨一般都是出厂就做好平衡,直接就上机飞了
效率看桨型,长度 宽度,就同500用了430桨再换470桨就完全不一样的手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牌子的桨一般都是出厂就做好平衡,直接就上机飞了
效率看桨型,长度 宽度,就同500用了430桨再换470桨就 ...

那取长度好还是取宽度好呢?

网友:
一般直机都是有固定长度的桨,同机型改变了桨的长度或宽度,相应的设置就有变化,太长会碰到尾桨,转速也要相应降低或升高
450机型就是325 桨,通过加长尾管可以用360 380桨,电机KV值可能也会有变化等等。。
关键是看你飞什么机型,能否用加长桨等等。宽度一般型号的都是固定宽度,基本没什么变化,除了VTX的刀桨,在头部是加宽的,但价格也是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