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s可以用亚拓150,xk120或是100s的主电机吗

楼主(2017-09-15):
改了2s,原先的hp10s貌似出了点问题。打算换个电机。原先电机轴是1.5的,伸出7mm。

网友A:
应该可以用120的吧,其他的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用120的吧,其他的不知道

量了下尺寸,和亚拓应该也可以兼容

网友:
那就都行吧,毕竟你改过2l

网友:
出一个全新尽测试150电机   去闲鱼搜亚拓150电机就好

网友:
重新绕下就好

楼主:
电机前面那个限位铜套要怎么取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机前面那个限位铜套要怎么取呢。。。

电烙铁加热,电机将轴承取下,电烙铁插进中心加热,加热后用毛巾捏着旋转取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烙铁加热,电机将轴承取下,电烙铁插进中心加热,加热后用毛巾捏着旋转取下。

我的电机可以正常使用,但是电机座和定子线圈之间竟然可以转动。不知道原来是不是这样。感觉应该是哪里松了。有空拆了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电机可以正常使用,但是电机座和定子线圈之间竟然可以转动。不知道原来是不是这样。感觉应该是哪里松 ...

定子是固定不动的的,取出搞点绝缘漆,不要搞胶,以后想拆不太好拆,定位铜套有拔齿器最好,没有的话剪刀也可以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子是固定不动的的,取出搞点绝缘漆,不要搞胶,以后想拆不太好拆,定位铜套有拔齿器最好,没有的话剪刀 ...

铜套用钳子夹住可以直接拔下来。电机座和定子果然松掉了。用RTW的绿瓶轴承胶不知道能不能粘住。

楼主:
已经改成亚拓150的电机了。飞起来感觉动力比hp10s更强。搞不懂啊,hp10s高度将近两倍150电机,磁钢磁性也更强,转起来顿挫感很强烈,但动力却不比150电机强。。。而且150电机价格连hp10s的一半都不到。

楼主:
感觉飞起来声音也更好听了。
发热挺厉害,7分钟悬停下来,电机勉强还可以摸,但已经很烫了。

-----------------------------------
又试了下550mah的电池,可以悬停9分半,下来电压3.69v。
这电机真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铜套用钳子夹住可以直接拔下来。电机座和定子果然松掉了。用RTW的绿瓶轴承胶不知道能不能粘住。

用加热可以变软的胶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飞起来声音也更好听了。
发热挺厉害,7分钟悬停下来,电机勉强还可以摸,但已经很烫了。

02s用150的电机效果怎么样?想让他不是那么太烫是不是换个大1t的齿就可以了?用xk120的电机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改成亚拓150的电机了。飞起来感觉动力比hp10s更强。搞不懂啊,hp10s高度将近两倍150电机,磁钢磁性也更 ...

你没搞错吧 150电机便宜 一半?  多少钱  直径高度是多少

网友C:
亞拓新150x馬達是1107的
磁性沒那麼強轉速高有9000kv
用在100級的很棒
不過HP10轉速低些但扭力大很多
3D補轉比較有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亞拓新150x馬達是1107的
磁性沒那麼強轉速高有9000kv
用在100級的很棒

hp10大螺距也是掉转,实际使用来看动力上确实没发现有明显优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