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老外这个是什么天线或着是天线架?

楼主(2017-09-15):
这东西关键词是什么?云宝没找到!如图:

网友:
图传天线?

楼主:
不是哈,图传装在机头四叶草的

网友A:
这个是X9D的接收机X8R的自带天线睿思凯官方店有售

网友:
貌似像睿思凯接收机的线。只是固定啦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X9D的接收机X8R的自带天线睿思凯官方店有售

谢谢🙏我去找找

网友:
这有啥好纠结的,就是普通的双天线,不要管外形,要看内部。

网友B:
我比较关注飞机   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比较关注飞机   什么型号

nano talon 中文小小胖子就是youtube上看老外玩的挺嗨的也想搞一个

网友:
这个是遥控接收机的天线。里面是pcb,外面是就是个塑料壳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D:
YOUTUBE有视频,老外飞了10KM

换了高频头啊,还是装了增益,正常的x9d和这个l9r能有你说的距离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换了高频头啊,还是装了增益,正常的x9d和这个l9r能有你说的距离吗

我找过这方面的帖子,贴吧里就有用四轴飞单边9KM,我觉得这距离很正常,相反如果这个接收机达不到这距离反而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找过这方面的帖子,贴吧里就有用四轴飞单边9KM,我觉得这距离很正常,相反如果这个接收机达不到这距离 ...

这个控这么猛?有些433没搞好10公里都到不了

网友:
l9r,我朋友15km

网友D:
未改动过?2.4G 500MW的功放我测试过多次能增加三倍距离,如果加上功放可以40KM?????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未改动过?2.4G 500MW的功放我测试过多次能增加三倍距离,如果加上功放可以40KM?????

...

太牛逼了点吧,比我433还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牛逼了点吧,比我433还强了

我的D10不加功放时4KM左右,加功放后了飞过多次12.5KM左右,可以非常肯定能增加三倍距离,所以10KM左右飞飞功放足够了,想远飞就加上功放

网友:
理想状况下,每增加6dB增益,距离能增加一倍
如默认的遥控功率为100mw,对应为20dBm,距离3km,500mw功放对应为27dBm,距离能增加一倍多点,要到3倍应该有其它方面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