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固定翼问题

楼主(2017-09-15):
麻烦问问大家,CC3D按照地面站,固定翼模式配置完成,用遥控打方向舵机无反应,手动模式和自稳模式舵机无反应,但推油门正常。
配置的时候舵机是模拟方式,
控是乐迪AT10,接收10通道
麻烦问问如何调

网友:
我也想用CC3D飞固定翼,也不会设置,等待高手回答

网友:
听说NB ONE飞控不错,不像CC3D,是固定翼专用的

网友:
应该是设置问题 CC3D可以飞固定翼的。

网友A:
你把VEHICLE INPUT OUTPUT界面截图发上来。才能找到问题的重点

网友:
cc3d和舵机怎么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