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钢红箭T45

楼主(2017-09-15):
这款玻璃钢90涵道红箭有没有大师装过,学习下。

网友:
看着襟翼舵面有点窄了

网友A:
3个问题。第一 这是120涵道机  第二 这机失速点高 不好飞   第三  如果想爽飞  只有3个方法,加E51 尾推  或者尽量轻装(全重控制在5千克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3个问题。第一 这是120涵道机  第二 这机失速点高 不好飞   第三  如果想爽飞  只有3个方法,加E51 尾推   ...

用105能不能飞

网友A:
105能飞  推力比非常低 严重的动力不足

网友B:
我也刚搞了一架,也不知道有些小配件装哪里的?慢慢来吧。我用127的,OS46油动涵道,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05能飞  推力比非常低 严重的动力不足

8S 105咯!不行就改喷

楼主:
引用 网友C:
8S 105咯!不行就改喷

暂时用8s105,还没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刚搞了一架,也不知道有些小配件装哪里的?慢慢来吧。我用127的,OS46油动涵道,应该问题不大,

装机了吗

网友B:
发动机今天刚调好

网友:
这发动机虽然是这个飞机的专配  然并卵 我觉得那点推力也仅够离地

网友:
现在还有用这个动力的?
我也觉得玄,转速有3万转还差不多。

网友:
这发动机哪里有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动机今天刚调好

这发动机转速应该不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动机今天刚调好

汽油的?

网友:
甲醇的。转速超过3万

网友:
这个发动机寿命能有多长

网友:
古董啊,油涵道推力不大,建议还是电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暂时用8s105,还没飞

期待

网友:
居然还买得到油动涵道

网友B(2017-10-24):
你的涵道机装好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涵道机装好了没有?

装好了还没飞,滑跑了,8s105推力感觉还可以

网友:
你前起落架怎么装的?

网友:
装好的发图

网友:
说下,我用90涵道,电池6s 5000,头会重,今天首飞失利,上天后副翼左偏的厉害,微调修满了也没调正。降落起落架跪了,准备修复再飞。平尾全动有点不行,他给的配件就不行。我改成升降舵面了!

网友:
已飞,105涵道,6s5000电池,起飞重量估计4.5kg左右。同楼上,头重,电池位置得调。全动平尾和方向舵设计脑残,上天全程升降舵拉满才能平飞,着陆撞了教练车,轻度战损,这机子感觉装好了应该还比较好飞

网友:
多上点图多好。。。。。。。。。。。。

网友A:
这个飞机首飞成功降落得没目前我知道就我一个,,,,10个起落内炸鸡的达到100%

网友(2017-12-04):
引用 楼主:
装好了还没飞,滑跑了,8s105推力感觉还可以

这飞机 hsd 105 6S就能飞,没问题的!我们队友已经飞过了,但是动力确实有点勉强了!我也准备开工了,8S 105肯定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飞机首飞成功降落得没目前我知道就我一个,,,,10个起落内炸鸡的达到100%

那是这飞机本来就不多,我们也有一架首飞成功降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