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控可以用5通道控制失控返航

楼主(2017-09-15):
没用过什么好控,现在遇到APM失控返航问题。我是富斯T6,没失控保护,I6失控保护是通过3通道油门控制返航,APM说明书不建议这种方式,推荐用遥控器自身的失控保护控制5通道的自动返航。了解了一下,富斯控好像都没有这个功能,麻烦各位推荐一款性价比较高的、能实现这个功能的控

网友A:
一直使用APM的三通道控制返航,而且经常飞行一次触发多次甚至10多次失控返航,虽然这次飞丢了,但返航这个东西从没出过意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使用APM的三通道控制返航,而且经常飞行一次触发多次甚至10多次失控返航,虽然这次飞丢了,但返航这个 ...

什么情况?怎么有失控返航还能飞丢?三通道控制返航,当返航到有接收信号时,会不会出现厂家所说的返航模式和稳定模式反复切换的情况,是一直飞回来还是中途再转为手动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情况?怎么有失控返航还能飞丢?三通道控制返航,当返航到有接收信号时,会不会出现厂家所说的返航模 ...

我这次应该是电池耗尽了,信号非常不稳定会来回切换,一般情况失控后只会切换一两次就会彻底失控,我认为大部分的丢机不是失控保护这功能导致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情况?怎么有失控返航还能飞丢?三通道控制返航,当返航到有接收信号时,会不会出现厂家所说的返航模 ...

我设置失控20秒后进入返航模式,中途不人为改变飞行模式一直就是返航

网友B:
失控返航最靠谱 , 是通道3 , 别用切换模式失控返航, 这个方式在讯号断渎情况下 ,有重覆切换模式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失控返航最靠谱 , 是通道3 , 别用切换模式失控返航, 这个方式在讯号断渎情况下 ,有重覆切换模式风险

3通道控制就是油门信号低于阀值,触发RTL,但说明书里为什么不推荐呢?一旦回到控制范围内,3通道信号稳定,会不会中断RTL,回到稳定模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3通道控制就是油门信号低于阀值,触发RTL,但说明书里为什么不推荐呢?一旦回到控制范围内,3通道信号稳 ...

官冈也不见议模式返航, 通道3是最佳方式 , 你看错吧 , 通道3触发返航 , 途中不切换模式 ,不论当前讯号是否灰复, 返航是不会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官冈也不见议模式返航, 通道3是最佳方式 , 你看错吧 , 通道3触发返航 , 途中不切换模式 ,不论当前讯号是 ...

APM官网能给个链接吗?中文说明书是这样写的:

不知道是不是我理解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设置失控20秒后进入返航模式,中途不人为改变飞行模式一直就是返航

这个时间在哪里设置?不人为改变飞行模式又在哪设置

网友B:
apm pix 3通失控返航模式, 不存在那个作者说的..反复触发..模式失控返航才会发生 , 他说反了 , 3通失控, 只要断讯一舜间,触发了便不会改变, 不存在反复触发.

这个早前这里也有讨论 官网也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apm pix 3通失控返航模式, 不存在那个作者说的..反复触发..模式失控返航才会发生 , 他说反了 , 3通失控, 只 ...

同意这个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