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浪费了 双马7014 这个好身材!(迷你CAT 改装无刷动力)

楼主(2017-09-15):
双马这款7014 外观是挺棒的,长度仅为35CM,出去玩船非常便携。 比我以前的3810 好带多了。 恒龙3810 真是有点上下不着,船体大,但是重心不稳,速度上不去,也无法承载更多功能设备。 否则强上的话就是翻船,,,捞船都烦了,说个笑话,方圆3公里的河湖我都下遍了,就是为了捞3810 。传媒大学美女众目睽睽之下船沉了也得跳下去捞啊。。。
于是心里开始对双体船长草。。。。

终于在今年7月份拔了这把草,入手橙色双马7014. 到手拆开包装一看,漆面光亮,模具精度很高,上下盖严丝合缝。标准CAT 双体船,漂亮。
后来一直没得空下水,有天下暴雨把小区旁边的市场给淹了,积水过膝,我赶紧抱着7014就下楼了。。(可怜北方朋友,玩船的外部条件太差)

下水试了一会儿,原厂动力完全对不起这副外壳啊。速度,,,基本上和人步行差不多吧。 油门到底一会儿,干脆不动了。拿回家一检查,缠了很多头发(恶心)。

清理完毕重新上电,马达依旧不转。我擦,就玩了10分钟啊 。。
后来咨询卖家,答 7014 每次上电都自动和遥控器配对,估计是配对失败了。
因为7014用的是电调和接收机一体的板子,于是所有电子件拆下来给卖家寄去换货了。。。

。。。
。。。
。。。

结果竟然到了最后一天,卖家说没收到我发出的零件。。。 换货就变成了退货。。。 手里就剩下了一个7014 外壳!
好戏在后面哈。

楼主:
先奉上改装完毕的下水视频

原谅我单手操控 单手拍照不能全速前进。总之测试下来速度和操控都非常满意。

楼主:
我手里的材料: 双马7014 船壳一套 含原装轴系、舵系。
以前玩4轴剩下的 1806 外转无刷电机 + 12A 电调一副。
控是富斯 I6 ,也是飞4轴剩下的。

特别工具:  3D 打印机一台。、

改装思路: 原船电机比370 小一号,型号不得知。1806电机和原厂电机直径差不多,有可能实现原装位安装。 但是一个是内转有刷,一个是外转无刷,电机座肯定要定制一下了。
另外原厂联轴器不可能扩孔直接沿用,因为原厂联轴器中间孔径大概是2MM ,而1806电机是M5螺丝出轴。 联轴器也要定制一下。

一番测量,测试打印出来,发现硬链接的联轴器吧,因为角度还是稍有偏差,导致电机晃动厉害。。 最后改为万向节连轴。
这里惊喜发现,PLA材料可以套丝,套M5丝之后完美拧上联轴器,抹点502固定之后效果完美!

过程见图。 编号为测试序号,3D 打印新手,对间隙拿捏不好。可恨7014 船底空间局促,联轴器稍有偏差,要么就是塞不进狗骨,要么就是碰船底,电机转起来 噪音比油船还大。

建模, 电机座和联轴器不是一个软件做的,尺寸有10倍差距,打印时调整好了。

打印 过程, 精度尚可,强度尚可,真是原型机制造神器。

最终组装起来。
电调防水用了个杜蕾斯。。 新的。回头接收机也可以缠一个。

大功告成!  原厂电池2S 650MA 在1806 +12A 动力下可玩2-30分钟,我满足了。。。
测试极速保守在40KM以上,估计的哈,没办法准确测量。另外因为船体小,只适合在静水面玩,遇到波浪船会跳跃。所以动力再大没必要了,姿态好才是真的好哈。
对于迷你CAT来说,双马7014改无刷真是非常好的选择!

网友A:
不错,第一次见到全浸桨的CAT(手动滑稽)

网友:
闷骚啊,而且第一次见到全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第一次见到全浸桨的CAT(手动滑稽)

别家的cat都是半浸桨???我这个7014全力输出后接近起滑状态,船头翘起船尾水花呈雾状。改天我拍视频给大家看看

网友(2023-02-13):
请教一下大佬,您这个7014全油门的时候跳的厉害不,在你改装电机的时候有没有调整拉力角

网友:
大佬,这船不做水冷可以吗

楼主(2023-03-21):
1 没有调整过拉力角,确实跳的厉害。速度起来后基本是半浸浆了。
2 外转子电机没办法水冷。就这么跑不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