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500x自带的舵机 稳定吗 斜盘和锁尾

楼主(2017-09-15):
也500x套装的舵机 各位用的怎么样 稳定不

网友:
我的500x尾舵服役20个起落,报废了。

网友A:
我的飞了一两个起落有虚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飞了一两个起落有虚位了

汗 这么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汗 这么差

我是指尾舵

楼主:
斜盘没问题吧 尾舵我看如果是用kst 565x  好象要大点 得拆外壳才能装进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斜盘没问题吧 尾舵我看如果是用kst 565x  好象要大点 得拆外壳才能装进去

壳子在外面,头进去而已啊,不行就没办法了,只有换,斜盘目前没问题,就是调机的时候被我扯坏扫齿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壳子在外面,头进去而已啊,不行就没办法了,只有换,斜盘目前没问题,就是调机的时候被我扯坏扫齿一个

飞了这么多年,第一次听说调机还可以扯坏掉扫齿轮的,恭喜你,中大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