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飞x5

楼主(2017-09-16):
一个起落下来相机电居然耗光,88张照片全部模糊地看不出是哪
chdk怎么设置对焦?
另外,每次开机都要重新设置快门速度烦死,chdk的设置怎么才能保存呢?

网友A:
楼主肯定没看chdk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肯定没看chdk说明书。

找到了,chdk里面总是用disable某个项目的方式来选择保存,不太适应啊

楼主:
然而chdk里面没找到对焦,依然要每次开机设置一遍

网友B:
啥控还能横着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控还能横着放?

apm啊,随便放

网友C:
请问楼主,你的apm向左旋转90度,是选择哪个参数 AHRS_ORIENTATION 等于几 ,是等于2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你的apm向左旋转90度,是选择哪个参数 AHRS_ORIENTATION 等于几  ,是等于2吗?

不记得啊,可以链接电脑调试,看飞机姿态就知道对不对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记得啊,可以链接电脑调试,看飞机姿态就知道对不对啦

网友:
楼主能不能给张飞机背面的照片,想看看相机镜头开孔在飞机哪个部位,这个部位不挡镜头吧?

楼主:
开在下面凸起部位中间。具体位置要从仓内开挖,中间部位刚好放相机的啊

网友C(2017-11-12):
chdk 能使佳能卡片机快门变到最快是多少秒?

楼主:
引用 网友C:
chdk 能使佳能卡片机快门变到最快是多少秒?

1/1000可以,但是拍出来很黑

网友C:
引用 楼主:
1/1000可以,但是拍出来很黑

哦,看来太快了,你在飞机上航拍,快门速度一般设置为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看来太快了,你在飞机上航拍,快门速度一般设置为多少?

只能设置1/1000,不然会拍模糊。尴尬了,只能在光线很好的时候拍

网友:
加个好友啊楼主,,,,,591499542 交流 x5 装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