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安装天翼48寸PP激光遇到问题,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7-09-16):
天翼48寸PP激光安装完毕,调试时候发现副翼开启角度有问题问题:
1.左右两侧副翼调平,遥控器向左打满副翼,飞机左翼向上开启角度和右翼向下开启的角度不一样,左边的角度明显要小一点。两个舵机是新的,用Y线连接,遥控器是天九,怎样才能调整开启角度一致?
2.左翼向上和向下(都是满行程)开启的角度也不一样,向上角度要小一些,怎样解决?
请高手帮助解答。谢谢!

网友:
别用y线,直接使用双副翼模式,两个副翼舵机分别调!

网友:
飞3D机用Y线连接,也是醉了。双副翼混控吧。其实所有的副翼双舵机飞机。通道够能混控就混控

网友:
楼上说的对,3d机,建议左副翼接1通道。右副翼接6通道。开个混控

网友:
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问题的源头是两个舵机摇臂的角度和连杆长度不一致,差距不大的话也没必要调,飞起来感觉不出来的。

楼主:
        感谢以上模友朋友的解答,解决了困扰了我一段时间的问题,我一直是独飞,2014年偶然从网上看到一个航模的视频,把我带入了航模这个神奇的运动。我所有的航模知识都来自5IMX,我非常热爱飞3D, 以前一直是在飞板机,天翼激光是我第一架PP机。希望今天的问题也能帮到有类似经历的朋友。重复一下:两个副翼的舵机插头,一个插在接收机(7通以上)的1通道,另一个插在6通道,遥控器选择副翼-襟翼混控,在辅助微调里选择副翼和襟翼进行微调使舵臂垂直舵机,在舵角大小里对应调整舵角大小即可。

网友:
y线只适合塞斯纳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以上模友朋友的解答,解决了困扰了我一段时间的问题,我一直是独飞,2014年偶然从网上看到一个 ...

这个经验不错,学习了。

网友A:
副翼分开插,例如1通道插左副翼,6通道插右副翼,在遥控器里把1通通映射成副翼1,6通道映射成副翼2,分别把舵臂调成与舵机垂直的状态就可以了,我没设混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副翼分开插,例如1通道插左副翼,6通道插右副翼,在遥控器里把1通通映射成副翼1,6通道映射成副翼2,分别把 ...

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遥控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遥控器?

我用futaba 14sg,好像天七以上也有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副翼分开插,例如1通道插左副翼,6通道插右副翼,在遥控器里把1通通映射成副翼1,6通道映射成副翼2,分别把 ...

天9没有找到映射这个功能,知道的朋友,告诉一下怎样设,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9没有找到映射这个功能,知道的朋友,告诉一下怎样设,谢谢!

好像是在高级设置里有副翼2这个选项,找到这个选项把它映射成通道6就行了,我好久没用过天地飞了,应该有的,你仔细找找

网友C:
1通道插左副翼,6通道插右副翼,把襟翼副翼混控打开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通道插左副翼,6通道插右副翼,把襟翼副翼混控打开就可以了。

谢谢九哥!权威的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C:
1通道插左副翼,6通道插右副翼,把襟翼副翼混控打开就可以了。

用Y线和设置混控在使用上有差别吗?我一直用Y线,想请教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