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机贴】GEP小麻雀 TMOTOR F20三代 3寸小钢炮

楼主(2017-09-16):
▼配件表:
  • 【机架】:GEP格普 139小麻雀机架 正X版本
  • 电机】:T-MOTOR F20二代3750kv
  • 【电调】:T-MOTOR F20a分体电调
  • 电池】:ATTU格式 4s 850mAh 75C
  • 【螺旋桨】:乾丰GEMFAN 3052 三叶3'桨
  • 【飞控】:PIKO F3 分电一体F3飞控
  • FPV摄像头】:Runcam Mini雨燕
  • 【FPV图传】:Piko 25-200mw可调图传 OSD菜单可调
  • 【FPV眼镜】:FatShark肥鲨 HD2 + RX5808开源双接收
  • 【5.8G图传天线】:TBS黑羊图传天线(右旋)
  • 遥控器】:Futaba 18SZ
  • 【2.4G接收机】:FrSky TFR4SB
  • 【运动相机】:Runcam 3

▼所有配件如下

▼GEP格普139轴距小麻雀机架,重量41g,属于正X型设计,亮点是CNC的铝合金部件

▼铝合金件,做的比较精细,并带了摄像头角度的刻度;后面也预留了LED尾灯和图传天线SMA头固定板的槽,整装起来不需要使用尼龙扎带固定,装机效果会简洁许多

▼机架提供了一块橡胶防滑垫,并根据机架底板做了镂空处理,用来固定电池起到防滑的作用,虽然实际上我还是觉得魔术贴最好用,但还是给这机架的细节给点赞

▼动力部分采用T-MOTOR F20二代3750kv电机,T-MOTOR F20a分体式电调,对于3寸小穿越机而言,这个配置属于比较顶级性能了

▼同样电机轴使用了空心轴设计,尽量偷轻,减少重量,这款电机最大可到532g的拉力极限,4颗电机2128g极限推力,而起飞重量只有284g,推重比7.5:1,动力也是非常强劲

▼T-MOTOR F20a 分体式电调,分体电调是最常用的,固定在机臂上,即使烧坏,单独替换即可,选择这块电调主要也是考虑体积大小,电调非常迷你,和机臂宽度适配

▼安装过程,就不赘述了,最终成品称重:整机180g,带上电池284g起飞重量

▼成品图,各个角度

▼5寸主流,和3寸小机,对比图

网友A:
太重惯性大,炸鸡损失也大,我现在玩三寸机一台110g一台160g起飞重量,公园小树林飞很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重惯性大,炸鸡损失也大,我现在玩三寸机一台110g一台160g起飞重量,公园小树林飞很舒服

我也准备在家附近公园里玩玩小机,请问您的是啥机型或推荐我个公园里玩的小机。

网友:
此机架,我处女炸就断了鸡臂。。。

网友B:
一看到18sz就不敢说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看到18sz就不敢说话

其实穿越玩,18sz完全浪费,纯粹看重那块大屏幕,装逼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穿越玩,18sz完全浪费,纯粹看重那块大屏幕,装逼啊

天九用到无法开机,坐等天18

网友:
带有详细的清单,很好。

网友C:
2mm电机轴,284g全重,炸几次电机轴就弯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太重惯性大,炸鸡损失也大,我现在玩三寸机一台110g一台160g起飞重量,公园小树林飞很舒服

三寸机110g , 什麼配置? 很轻巧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天九用到无法开机,坐等天18

我等天18等到胡子都长了,今年等不下去了,换了x12x,支持国货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等天18等到胡子都长了,今年等不下去了,换了x12x,支持国货

x12x是个啥?我也是支持国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x12x是个啥?我也是支持国货

x12s打错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寸机110g , 什麼配置? 很轻巧呀

3寸机要110g带电池的话,只能是1104之类小电机,整机可以在70g多搞定,加上2s 500类似的小电池40-50g,控制在110g左右

但这完全不是一类,动力和手感,还是有很大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2mm电机轴,284g全重,炸几次电机轴就弯了

没那么脆弱啊,3寸机之前用1306整机带电池,大概在250g不到,也一样炸一样飞

网友:
引用 网友E:
x12s打错字

也不认识

网友:
容哥骚机!!

网友:
666,装机装的好好哦!!好棒!!我转发给我朋友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