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水平都是炸出来的”是不是都是商家

楼主(2017-09-16):
我认为炸鸡一点好处都没有 水平都是练习模拟器练出来的 我目前新入手450飞机 从没炸过 目前已经会航线了 大部分功劳都是模拟器  真机炸机对水平提高没有任何好处 因为炸机会打击模友信心 再一个模友炸机时要修很长时间飞机 早忘记上次炸机时的手感了 对提高水平没什么好处!如果不能及时吸取教训 那就是白炸!

网友:
戏谑之言而已,炸鸡吸取教训是对的,但水平绝不是炸出来的,炸鸡对机器不管是机械还是电子一定是伤害,各处的变形或断裂往往有时候是肉眼无法看到的

网友A:
单飞难免会炸机,炸鸡才能吸取教训,总结经验。我的经验是炸出来的。没有人教。只是技术好遇到问题可以减少损失。新手不要怕炸,炸鸡能提高自己认识危险,上天要检查好飞机。本人现在很少炸。神枪手是子弹喂出来的,好飞手需要好飞机。不要怕炸,炸也要飞。飞多了肯定会有各种意外,怎么样防止意外,是同步提高的问题。经验自己总结,安全第一!开心第二!

网友B:
最推荐练习机 亚拓470 炸鸡损失最小 三轴不用管 大桨也没损失

网友:
3d 才是炸机的开始 当然如果你不飞3d的话.

网友:
不炸鸡  俺做不到  逐步减少炸鸡 能做到

网友:
不飞3D 我也不炸机

网友:
不飞3D估计对于有经验的飞手都不会炸机,炸机不是机械问题就是电子设备问题,还有就是练习新的动作,这些过程一般都是要走的,为了避免炸机,又想爽飞,又想练新动作,那就是用时间来在模拟器里慢慢练了,只有在真机上练,敢飞敢炸,敢放开的飞,才是促进你技术增长,这是我玩了6年多的估摸出来的经验,飞飞机不是在乎炸机和成本,而是在飞行过程中的乐趣所在啊

网友:
飞3d可不是模拟器的那样完美的状态

网友:
因为飞的好的谁敢说自己没炸过机

网友C:
不炸鸡想飞得多好?炸的少只有俩种可能,一飞得少,基数太少炸的少太可能了。二以前炸够了,现在有足够的经验技术能不炸或减少损失了。听起来是戏谑之言实际真这么回事。模拟器不是万能的,真到了上真机的时候看你炸不炸。我就敢说我是炸机最多的,少说一百架次,但也是炸机率在周边小圈子内算最低的。

网友:
      炸机能提高的技术很有限,主要是能增加经验,比如飞机哪里容易出故障,不能在人多的地方飞等等。我练习450也是飞模拟器里有把握的动作,几十起落不炸机,结果还是出了意外,但从中获得了宝贵的经验,其实也帮助我提高了些技术(远距离悬停一定要练)。

网友:
大 陆的神童薛童铭飞到那个级别也就摔过两次机,水平靠摔出来那都是忽悠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飞难免会炸机,炸鸡才能吸取教训,总结经验。我的经验是炸出来的。没有人教。只是技术好遇到问题可以减少 ...

网友:
确实是很少摔了,正倒飞自旋学会,很难炸鸡

网友:
能不炸当然最好,但只要是飞得多,不炸还真是难免,不说技术炸,机械故障,电子故障,飞时走神而炸机,全撞上了,炸一次就吸取一次教训,我想,这也是一个成长过程吧。

网友:
那也可以,跟前面楼上说的一样走薛童铭路线,找个靠谱教练,也别吝啬设备钱,基本除了偶然故障不会炸的。

网友D:
而说''省钱是费钱的开始''的,100%是商家或者被商家忽悠的玩家。

网友:
炸鸡可以积累教训,可以锻炼胆量

网友:
这句话是对的,不管出自谁的口

网友:
水平都是炸出来的 这句话都是相对的
你在模拟器上练习的动作好好地,真机上手说不定哪次就摔了。
飞之前动动脑子,看看自己真机飞的和模拟器上有什么区别,这样摔机才有意义
无脑摔,怎么也摔不会的

网友:
只能说,炸鸡炸出来的是经验和心理,技术嘛,帮助有,但是不大,还得是模拟里先会个七八成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炸鸡想飞得多好?炸的少只有俩种可能,一飞得少,基数太少炸的少太可能了。二以前炸够了,现在有足够的经 ...

赞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而说''省钱是费钱的开始''的,100%是商家或者被商家忽悠的玩家。

那你倒是说说怎么个省钱法,光说别人不会省钱,自己要是讲不出来,那岂不是尴尬

网友D:
楼主还没飞到炸机多的阶段,另外,年轻反应快,条件反射形成的快,杂念少注意力集中,也是炸机少的原因

网友:
你才到航线,等开始玩3D再说吧

网友:
首先抛开飞行技术不说,有一部分炸机可能是机械,安装,电子设备,调试,甚至飞行环境,外来干扰,处置心态等等一堆因素有关,高手不仅仅是飞行技术了得,他们更加清楚自己需要什么,飞机需要什么,具体什么地方该怎么处理,甚至是不同环境的适应能力,心理控制能力,都远高于普通人,说得直接点这些东西几乎没人会教你也不可能教全,基本都是在炸机中积累出来的,谁都不愿意炸鸡,但是很多时候摔倒了才会学会绕开那个坑,所以持之以恒,享受飞行就好,不要过多抱怨,没有任何用。

网友:
炸炸修修更快乐!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最推荐练习机 亚拓470 炸鸡损失最小 三轴不用管 大桨也没损失

470L用的是450的3mm尾轴,不用管?反正我装过也炸过,倒地上,尾轴就弯了。

网友:
天赋跟后天努力,炸的机多少不能代表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470L用的是450的3mm尾轴,不用管?反正我装过也炸过,倒地上,尾轴就弯了。

你是新手吧 470是号称炸鸡不换三轴的机 你一下就能炸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你倒是说说怎么个省钱法,光说别人不会省钱,自己要是讲不出来,那岂不是尴尬

不买整天吹牛搞宣传的,因为广告费也是最终由消费者承担。什么奇形怪状的电机/螺旋桨都炒上天了,B装 大于性能。比如穿越机就是机架有些卖200+其实不到100就能买到。不要品牌崇拜,比如iCharger 206B与Thunder 0620充电器的性能是一样的,那么就选择便宜的0620

网友:
炸机和性格有关和技术关系不的大。一辈子悬停很难炸,喜欢积极进取的必然容易炸。模拟器不是每个人都受得了那种煎熬的,炸与不炸自己都是无法控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470L用的是450的3mm尾轴,不用管?反正我装过也炸过,倒地上,尾轴就弯了。

他说话你当放屁就行了

网友:
不赞同,7分模拟器,2分实机基本功,1分飞。

网友:
没人听的。。我都说烦了。。新手任性 占多数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买整天吹牛搞宣传的,因为广告费也是最终由消费者承担。什么奇形怪状的电机/螺旋桨都炒上天了,B装 大 ...

我到今天都不知道thunder 0620你叫我怎么选择0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