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一下关于电池平衡头的问题

楼主(2017-09-16):
平衡头的具体连接方式是怎么样的?

网友A:
是不明白平衡头和电池的连接方式?
是不明白平衡头和充电器的连接方式?
是不明白平衡头内部插管和导线连接方式?
是不明白平衡头内插管和本体的连接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明白平衡头和电池的连接方式?
是不明白平衡头和充电器的连接方式?
是不明白平衡头内部插管和导线连接 ...

电池和平衡头的连结方式

网友B:
画得不好看,不过应该是这样子接的。这是3s,其他的也大同小异

网友C:
问得再清楚不如自己动手拆一个……

网友A:
平衡头上正负极排线要按行业统一标准,次序不能颠倒错乱.

网友C:
平衡头就是XH2.54插头,不要去模型店因为价格吹上天。连接方式在4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画得不好看,不过应该是这样子接的。这是3s,其他的也大同小异

可以看明白,谢谢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平衡头上正负极排线要按行业统一标准,次序不能颠倒错乱.

说起这个平衡头,一定要记清楚正负极排线的次序,自己不要搞乱,买回来的也要仔细看看是不是颠倒了。虽然颠倒的几率很低,但是一旦遇见,够你郁闷的。不幸我就遇见了,烧了两根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