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aupner MZ-24遥控器怎么样?

楼主(2017-09-16):
最近想换控了,在 Futaba T8FG 和Graupner MZ-24 之间犹豫不决,更倾向于MZ-24,喜欢触屏和回传,但有人说MZ-24做工不好,有长期使用这款控的朋友吗?质量到底咋样?稳定性好不好?谢谢!

网友:
mz24的价位应该跟14sg对比吧!我也纠结这三个控,但今天我刚入了14

网友:
g控好 搭配g接收和电调 能进行统一管理 价格也不贵 没有失控的案例 比futaba强百倍

网友:
喜欢哪个买哪个,如果考虑到兼容性问题那还是futaba吧

网友A:
G牌用户,几年了,很满意
F牌的也不错,不过原装接收机太贵。兼容的我们这里发生过失控

网友B:
建议上F的控  直接进个14就行了8F稍微有点老了 它俩的缺点就是那个触摸转盘不好  MZ24感觉有两样比F好  第一是触屏  第二设置能比F的系统稍微简单些 我看你好像是玩固定翼油机的 要是主玩固定翼建议上F的 这个MZ24好多人买了都是给直机用的  以上纯个人看法 说错勿喷

楼主:
引用 网友A:
G牌用户,几年了,很满意
F牌的也不错,不过原装接收机太贵。兼容的我们这里发生过失控

您用这控是飞直升机还是固定翼?我想用来飞固定翼,油动  电动都飞,不知道适合不?好多人说这控是飞直升机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用这控是飞直升机还是固定翼?我想用来飞固定翼,油动  电动都飞,不知道适合不?好多人说这控是飞直升 ...

我什么都飞,固定翼,油动,电动都有。这控飞直机和穿越所谓的优势是高级接收机自带陀螺仪。不用装飞控了。但是这种接收机固定翼也是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上F的控  直接进个14就行了8F稍微有点老了 它俩的缺点就是那个触摸转盘不好  MZ24感觉有两样比F好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什么都飞,固定翼,油动,电动都有。这控飞直机和穿越所谓的优势是高级接收机自带陀螺仪。不用装飞控了 ...

哦    原来是这样  明白了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什么都飞,固定翼,油动,电动都有。这控飞直机和穿越所谓的优势是高级接收机自带陀螺仪。不用装飞控了 ...

刷固定翼固件一样可以飞固定翼哦

网友:
其实你也可以像四楼说的那样喜欢哪个买哪个也不必太纠结 我也纠结了很久也打算入一款冷门的控 不过我还是想等F家的16出来再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