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问一下,epo 用什么漆?就像这种效果的

楼主(2017-09-16):
什么漆才能达到这种效果,普通的自喷漆行不行?

网友:
恩 和LS同问,毕竟这效果确实不错,这样的话就可以买白板机爽了

网友A:
丙烯漆~~~~~~~~~~~~~~~~~~顺便问下楼主,这个飞机翼展是多大的?

网友B:
模型专用油漆【丙烯水性】自喷漆不可用, 腐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模型专用油漆【丙烯水性】自喷漆不可用, 腐蚀。

不腐蚀epo的,只腐蚀epp

网友:
丙烯加亮光油???  有种漆叫三合自喷漆吧 !~??

楼主:
丙烯颜料

网友:
epo一般的自喷漆就可以,不会腐蚀

网友:
EPO机 喷漆+光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丙烯漆~~~~~~~~~~~~~~~~~~顺便问下楼主,这个飞机翼展是多大的?

据说1.4的

网友:
说自喷漆腐蚀epo的都是瞎说,说明他根本就没用过

网友:
用水性的

网友:
自喷漆不腐蚀epo 谁用谁知道。要亮上一层光油

网友:
距离太远了 看不清楚是什么效果。如果是光油效果 就普通喷漆加光油就可以,如果是玻璃钢效果,或者这机就是玻璃钢材料的;或者联系台湾魔友购买他们那边的一种腹膜喷漆,那个大 陆没得卖。随便技术普及 常见的航模泡沫分EPS和EPO,各有优缺点。EPO是油性漆不会腐蚀的,EPS则会被严重腐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