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接收机正负接反

楼主(2017-09-16):
跟朋友在做测试,你一手我一手,FUTaba接收机正负接反,发现是已经来不及了,求助用过这个的朋友,不知道还有救吗?

网友A:
这玩意正在中间,怎么接反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正在中间,怎么接反的

可能是双线BEC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正在中间,怎么接反的

难点不在它上,跟它对接的是个6p的头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难点不在它上,跟它对接的是个6p的头子

不是北 京双叶可以维修吗

网友:
天线拆了,卖钱,

楼主:
哎!一言难尽,卫了不烧掉一万多的图传,只能忽略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双线BEC吧。。。

跟一个叫M15pro的一个大型手持稳定器对接,国外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北 京双叶可以维修吗

过保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过保了!

给钱呗,要不买新的

网友C:
烧不了吧,

网友:
烧的应该是一些保护电路,像这种设计时肯定有考虑到接反的问题,mcu基本没问题,着重检查下电容,二极管,看是不是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烧不了吧,

肉眼看不出来,要一个一个量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肉眼看不出来,要一个一个量了

放大镜也看不出来,我上次泡水了,陀螺仪烧得黑黑的,接收机打开看看里面全好的,就是通电不行,用放大镜也看过

网友:
交给厂家解决,减少炸机风险。

网友:
没得救了,就算你把烧掉的芯片换掉,里面有程序的,没得救,

网友:
返厂修。我之前修过,挺好的,一直在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放大镜也看不出来,我上次泡水了,陀螺仪烧得黑黑的,接收机打开看看里面全好的,就是通电不行,用放大镜 ...

試找出它的線性穩壓完件.  一般MCU 供電是3.3V 所以4~8.4V 必須經過線性降壓

网友:
引用 网友D:
試找出它的線性穩壓完件.  一般MCU 供電是3.3V 所以4~8.4V 必須經過線性降壓

那么小的零件找出来了我也没那动手换啊,还不知道哪里有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