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木虾艇怎么做防翻

楼主(2017-09-16):
偶获一小木虾,请问木虾艇怎么做防翻。请赐教

网友:
电装五金移到防翻o艇上

楼主:
我等,我等,搬个小板凳等消息

网友A:
自翻还是防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翻还是防翻?

就是翻了,然后自己可以翻回来

网友A:
一种是左边虾脚开洞洞同时增加重量,一种方法是屁股开洞好让尾部下沉

网友B:
电虾不是两边有大腿吗?也会翻车吗?没玩过虾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虾不是两边有大腿吗?也会翻车吗?没玩过虾不清楚。。。

这样翻,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种是左边虾脚开洞洞同时增加重量,一种方法是屁股开洞好让尾部下沉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