函道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7-09-16):
函道是啥,我怎么才知道这个词语

网友:
不知道的还有很多

网友:
百度一下你就知道

网友:
好吃的吹风机

网友A:
是涵道,不是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涵道,不是函

那这个是啥啊

网友B:
电动遥控喷气式固定翼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动遥控喷气式固定翼飞机。

哦哦,那什么70.105啥意思

网友:
最好不要对他感兴趣

网友C:
涵道是用在高速机上的,新手不推荐,因为你根本没那个反应速度。  70和150指的是涵道风扇的直径,涵道机很费电,小机一般3分钟就要下来了,大的也就是几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涵道是用在高速机上的,新手不推荐,因为你根本没那个反应速度。  70和150指的是涵道风扇的直径,涵道机很 ...

懂了,谢谢您

网友B:
涵道就是用于喷气机模型的电吹风

网友D:
玩像真喷气式模型飞机,照理发动机应该是烧油的涡喷发动机,但那玩意儿又贵又难调。所以有人想到了用电机配上桨叶装在喷气发动机的气道里,这样的发动机也是从前面吸气、后面喷气,气道像一根涵道一样,所以叫涵道(发动机)。
至于70、105,已经有人解释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玩像真喷气式模型飞机,照理发动机应该是烧油的涡喷发动机,但那玩意儿又贵又难调。所以有人想到了用电机配 ...

懂了……

网友(2018-05-09):
上面的回复绝了

网友(2019-01-11):
推力大,外型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