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的动力系统能和零度的控用吗

楼主(2017-09-17):
大疆e800动力系统和零度x4v2飞控能用吗?需要油门行程校准吗?

网友A:
能用,一般都要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用,一般都要校准

怎么校准呢?我试了试,不能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校准呢?我试了试,不能呀

不校准也可以吧,我之前也没校准就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校准也可以吧,我之前也没校准就飞了

你也是和我的配置一样?

网友B:
能用  智能电调  免校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也是和我的配置一样?

我是E310套装 pix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用  智能电调  免校准

那就不用校准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用  智能电调  免校准

而且如果不校准的话,那个电机转速不一样!

网友B:
我是E800套装  V2飞控  没有校准过

网友:
可以混用,校准后可以基本保证安全飞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E800套装  V2飞控  没有校准过

不错···大疆e800动力系统 美滴很

网友:
呼呼 跟我的一模一样,不过我是e800电机 铂金30A电调 和X4V2飞控 组的6轴, 需要在链接wifi后校准油门行程 飞控不断电断开动力电源高位再接电源拉下来就校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