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单颗电机推力15kg的动力搭配

楼主(2017-09-17):
需要什么桨、
电机
、电调、
电池
?目前查到蝎子6530,一颗2800,不知道还有没有同级别其他性价比更高的选择?

网友A:
咸鱼上搜索无刷电机自己去看吧,

网友B:
疯狂电机挺实惠的,用着也还不错。

网友C:
螺旋桨我觉得你就看看电机工厂推荐什么配置了,至于15公斤,你的电调只要能达到要求就可以了。应该不需要过多担心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