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150xp开箱

楼主(2017-09-17):
刚刚拿到手,打开盒子拿出来都小心翼翼的,生怕弄坏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做的挺精致的小机,等明天ppm接收机到了就试飞看看。

网友A:
一直对ESKY的东西不看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直对ESKY的东西不看好。

esky本来就是入门货,当年其实就是玩具级,但要比超市的纯玩具要更加偏向模型,具备一定的改造条件,所以作为入门产品还可以的

网友C:
怎么还有个P?150X做的是相当不错,机械结构保护的特别好,要是能3D就无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esky本来就是入门货,当年其实就是玩具级,但要比超市的纯玩具要更加偏向模型,具备一定的改造条件,所以 ...

esky是玩具的材质,模型的构架,贵的离谱的配件价格。

网友D:
这个很耐摔。配件价格是挺贵的。电机寿命长,空心杯60多个起落了还没问题。后期可以改飞控参数或者远程调参帮助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很耐摔。配件价格是挺贵的。电机寿命长,空心杯60多个起落了还没问题。后期可以改飞控参数或者远程调参 ...

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还有个P?150X做的是相当不错,机械结构保护的特别好,要是能3D就无敌了

xp是专业版,不带遥控器,可以用自己的遥控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对ESKY的东西不看好。

新手入门还可以,耐摔,又比玩具飞机有飞控。

网友:
我今天下单买了ESKY F150X飞狼,就看中小巧便宜,还好看了ccd3飞控应该室内好玩!(只有V911经验)飞给我儿5岁看

网友(2017-10-19):
4通机,飞高一点,也是可以倒飞的,但是只能像穿越机那样,翻过去,马上再翻正

网友(2017-11-29):
这个遥控器可以切换左右手油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