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m如何设置

楼主(2017-09-17):
模拟器连不上,好多帖子都说要设定为ppm模式,我的控是futaba t9chp,如何设置模式为ppm?向大侠们请教

网友A:
   首先按著左面的 Mode 鍵 1秒以上,就會跳出BASIC頁面,這頁面有兩頁,用Select鍵選到BASIC  2頁面,進入後用轉盆選PARAMETER,再按轉盆PRESS進入PARAMETER 頁內,跟著選MODUL,到這裡用轉盆就可以選擇PCM/PPM,順時針方向轉是PCM.逆時針轉是PPM,選好後畫面上會出現 Cycle power, 這字出現後關掉控的電源後再開,就會完成你要的設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按著左面的 Mode 鍵 1秒以上,就會跳出BASIC頁面,這頁面有兩頁,用Select鍵選到BASIC  2頁面,進入後用 ...

感谢,感谢

网友:
不用客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