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手抛机改fpv

楼主(2017-09-17):
88接收,双720空心杯动力!副翼用两个直线舵机,600毫安电池,微型一体图传,起飞重量60克了,半油门航线,速度有点快

网友A:
试过,很不抗风,3级风就晃得厉害。

我用的空机跟你一样,舵机一个4g(升降)一个2.5g(副翼),接收拆针AR6100E dsm2,电调20A单路有刷,机翼加一根短碳棒。电机用超力2s 8520*2,电池2s 180,满油30度爬升,带个图传轻松无比。曾经不带图传2s500也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过,很不抗风,3级风就晃得厉害。

我用的空机跟你一样,舵机一个4g(升降)一个2.5g(副翼),接收拆针AR6 ...

小飞机本来就不抗风,但是携带方便,对场地没有什么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720够力?

两个720推力有50克

网友:
电池搞小一点的

网友C:
你好,请问你用的飞控,地平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你用的飞控,地平线吗?

这个只是dsm2的接收机,没有飞控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只是dsm2的接收机,没有飞控功能

没有飞控自稳,会不会好难飞啊,我打算跟朋友搞三台FPV编队。最近在研究用有刷F3 EVO做飞控~

网友(2017-10-22):
手抛改,同道中人,认真学习!

网友D(2018-01-10):
有刷F3 EVO有固定翼模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刷F3 EVO有固定翼模式吗?

没有哦

网友E:
最近也想改一架手抛机。请教一下,这是多大翼展的手抛机,88接收机舵机力量够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近也想改一架手抛机。请教一下,这是多大翼展的手抛机,88接收机舵机力量够吗?谢谢

50cm左右,舵机力量够了

网友(2018-09-09):
是30CM的小飞机还是48CM?

螺旋桨用哪种?

网友:
  机翼背推不错 哈